如何检测一个点是否接触到水? 什么方案好呢?

楼主(2012-04-07):
假设有一只水桶,如何检测一个点是否接触到水?  比如在离桶底30CM的地方。   用红外?还是什么好点呢?  给点建议吧  大侠们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接触到水了?还是没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接触到水了?还是没接触到?

-_-#    忘了说了,桶上面有个水龙头,不停放水,然后如何检测,水面是否达到某个点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合格,可以用水位继电器,淘宝上面有,也不贵.

网友:
见别人过用液位检测开关做过,出水口要高于液位检测最低点。

网友B:
比较可靠的是干簧管水位开关,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C:
工业上为了防止溶液腐蚀或者湿度过大影响传感器灵敏度,一般采用超声波测量液位。

网友:
加个浮子用电位器...

网友:
水位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
磁浮加干簧管。或者探针检测水阻值

网友:
LZ用比较器吧  我做过一个   用LM311至于怎么做吗  自己看DATASHEET

网友:
NE555的单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可靠的是干簧管水位开关,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同意,我们就是这样用的,用来检测一个大水桶里有多少水
也可用红外线,检测红外线强度也是可以的。
曾做过检测茶壶里有多少水,就是用的红外线

网友D:
加两条探针,一条通上5V的电压与水长期接通,另一条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哦,对了,如果要求较高待测液体又有腐蚀性,可采用液位感应器.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见过利用水的导电性做的设备,超级简单——两个探针搞定(探针可以调节,即水位的高度可以调节)

网友:
用电容也可以检测到是否有水的,纯净水也行,很稳定。成本也低,电路也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两条探针,一条通上5V的电压与水长期接通,另一条检测就可以了.

这样会有电化学反应,电极很容易腐蚀掉的,根本就不实用。
楼上说的电容检测法应该可行,只要电极不与液体直接接触,起码使用寿命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会有电化学反应,电极很容易腐蚀掉的,根本就不实用。
楼上说的电容检测法应该可行,只要电极不与液 ...

请参见15楼我的回复.

网友:
之前接触过一个光纤传感器,给我们学校化学实验室做的液位高度检测,具体型号忘记了,价格好像也不低

楼主:
谢谢大家的相助,我参考参考再做      我做的这个要求没那么高,只要能检测接触到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啦。  我最后用的是   10楼的方法。   检测水的阻值,    当水上升到一定位置,导通两根导线。水的阻值粗测二三十K。然后用了AD采样

网友:
以前买的水位计就是探针的,但是不能用于纯净水,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上为了防止溶液腐蚀或者湿度过大影响传感器灵敏度,一般采用超声波测量液位。 ...

那些玩意都是很贵的,用过一种 ULS-1 都是上k元级别,精度也不咋地,而且坏了不少

网友:
太阳能自动上水器有一种钓鱼竿一样的浮子开关,有两个浮子,下面一个上面一个,如果两个都离开水面开关就动作,如果两个都浮在水面上面开关动作

网友:
如果担心电腐蚀的话可以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