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製作 DC to AC 的電於源

楼主(2012-04-07):
輸入為直流電 5V,而輸出希望為 5ac 的交流電源,請問大家有什好的建意可以提供給我,謝謝!

网友A:
交流的特性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特性是什么

正弦波。為 10p-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弦波。為 10p-p

频率??

汗,问一句蹦一句。。累。。。

网友:
先振荡变方波,如果频率不合适(例如需要低频)先DC-DC再变低频方波,而后电感等变近正弦波。

网友:
单片机,放大器,DC-DC电源
不就行了么?任意波形,程序可控哦

网友B:
royer converter。。。想起来LT有篇应用笔记:高压、低噪声 DC/DC 转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oyer converter。。。想起来LT有篇应用笔记:高压、低噪声 DC/DC 转换器

嗯,LT的AN118(想看的自己搜吧),刚去世不久的大师Jim Williams写的,一个简单的电路玩得出神入化,各种变形、各种测试和比较,附录还有不少亮点,现在的初学者真应该去看看老一辈大师的“笔记”是什么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

汗,问一句蹦一句。。累。。。

內容如右附件attach://6841.pdf
根據內容頻率可為 AC 50Hz,60Hz or >30kHz r.m.s.
且説到 Filament Voltage 需要 5ac
而我目前使用的 Power Supply  只有 5V or 12V 的直流電
那要如何由 5V DC 轉為 5V AC
還請各位前備提供方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LT的AN118(想看的自己搜吧),刚去世不久的大师Jim Williams写的,一个简单的电路玩得出神入化,各 ...

請問這位前輩所說的是否是這份文件

网友C:
直接说点VFD不就完了,一般就是用royer converter,老陈VFD就是范例:老陈VFD模块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说点VFD不就完了,一般就是用royer converter,老陈VFD就是范例:老陈VFD模块资料 ...

謝謝前輩提供的方向,晚輩立刻前往增長相關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