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倍增管的相关参数,不太理解。

楼主(2012-04-07):
通常PMT的参数中都会给出SK(μA/Lm):阴极光照灵敏度 SP(A/Lm):阳极光照灵敏度 IDB(nA):阳极暗电流(蔽光30分钟)这3个参数,选型时具体应该如何选择?IDB应该尽量的小这个我知道的,但前2个参数,不明白怎么个选法,它们和输出的电流间是个什么关系?尤其是SP参数,单位怎么是A,有这么大的电流???
另外PMT输出是电流信号,一般要经过一个放大器(跨接一个电阻)变换成电压信号,那个电阻一般取多少合适?或者说我对输入的光,与PMT输出的电流间没什么概念,通常PMT输出电流是多大呢?

网友:
有些参考性:
http://www.taswegian.com/NBTV/fo ... 649ac3c80532d338df9

楼主:
谢谢LS的,全英文看的太累。。。请教PMT通常情况下输出的电流大概是多少uA?

网友:
这个看你应用了,9390B阳极电流最大100uA,阴极电流最大500nA,敏感度最高200A/lm

楼主:
我咨询了北京滨松公司,他们说连续方式,侧窗的PMT通常输出电流在1uA左右,不会达到10uA以上

网友:
楼主我对光电倍增管有一些了解,你想用光电倍增管干什么,我可以帮你选型看看,顺便一提,SK和SP越大说明倍增管的灵敏度越高,SP之所以是A级别的是因为倍增管正常情况下绝不会用来感测流明级的光强,而且阳极灵敏度应该是一个相对值,应该是指在特定负高压的前提下测得的灵敏度,光电倍增管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利用负高压来控制灵敏度,因此可以在很宽的光照强度下工作

网友A:
对了,一般情况下倍增管的输出电流都在1uA以下,因为高压模块的驱动能力很有限,并且如果使用电阻分压器的话电流太大了就无法保持倍增光应有的线性(因为电流大到可以和分压电阻上的电流相当的程度就会改变倍增级的分压比了)因此倍增光第一级I/V转换芯片建议你至少使用AD548,或者更好的使用AD549。并且一定做好前级的保护……还有不明白的你再问吧
PS:看看吧,回头开个倍增管扫盲贴混个裤子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一般情况下倍增管的输出电流都在1uA以下,因为高压模块的驱动能力很有限,并且如果使用电阻分压器的 ...

感谢啊!我是打算用PMT检测荧光信号,使用侧窗的PMT,第一级的I/V转换用的是OPA129可以吧?请教转换时接的那个电阻,它的值一般是多大?1M欧可以吧?而且这个电阻有什么讲究吗?您说的做好防护,只的是输入信号包地吧?
还有这个电压调理相关电路,模拟地能铺地吗?

楼主:
就是说我打算检测水质的荧光光谱,通过这种方式,您知道可以检测出哪些相关指标吗?比如浑浊度能检测出来吗?怎么检测等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啊!我是打算用PMT检测荧光信号,使用侧窗的PMT,第一级的I/V转换用的是OPA129可以吧?请教转换时接 ...

建议你使用CR114光电倍增管,运放我们都用AD548,它的失调电流极小,电阻1M就可以,高压模块滨松的比较贵其实性能也就那么回事,所以你可以找找其他公司的产品,至于保护就是运放的2,3脚一定用两个反向并联4148短接,防止万一高压漏电造成前级运放烧毁。
荧光分光光度计我们公司有生产,具体能够检测哪些物质我就不太清楚了,说实话荧光分光光度计有一定难度,尤其是信噪比的控制,还有激发光源的稳定性都是难点,其实倍增光这部分电路反而不是最困难的……

楼主:
激光可以购买稳定的固体激光器吧,好象提供5V电压就可以了吧?
“至于保护就是运放的2,3脚一定用两个反向并联4148短接“,反向并连?还是指类似与AD采集脚处的接法(同向串连),请问有相关的参考电路吗?

还有一点:在检测荧光时,是激光一直开启,一直连续检测荧光信号,还是扫描一遍激光开启时的荧光信号记录下来,然后再关闭激光重扫描一遍背景光?最后在显示或者处理时,是不是要让第一次扫描的值减去第二次的背景值??

楼主:
再请教:单色仪的输出狭逢,如何和侧窗的PMT无缝连接?用光纤吗?接口是标准的吗?
CR114我看了它的光谱范围是185~870nm,我打算采用激发光源是405nm,那么选择它会不会范围有的广了?选择300~650nm的是否可以?
另外这个电路有论文说用玻璃封装的直插电阻替代贴片电阻,有这必要吗?有不少问题拿不准,不知道大侠QQ可方便高知,方便请教。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2013-04-26):
光电放大器光强饱和了。。。

网友(2014-04-27):
引用 网友A:
对了,一般情况下倍增管的输出电流都在1uA以下,因为高压模块的驱动能力很有限,并且如果使用电阻分压器的 ...

ad549  先记录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打算检测水质的荧光光谱,通过这种方式,您知道可以检测出哪些相关指标吗?比如浑浊度能检测出来吗 ...

你也做水质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