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始出来】正式支持CortexM4的CoIDE终于发布了

楼主(2012-04-07):
4月份,CooCox终于发布了正式支持Cortex M4的CoIDE 1.4.1版本。
CoIDE 1.4.1 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现在CoIDE已经支持Cortex M4了。
目前CoIDE 已经添加了STM32F4系列作为第一个支持的M4系列。目前只要你使用CoLink,CoLinkEx,ST-Link或者其他CooCox支持的FTDI-Link,都可以用来下载和调试STM32F4的程序了。
详细的更新内容请访问http://www.coocox.com/CN/
同时这个版本还支持了ARM的GCC ARM Embedded,增加了基于CoX的Driver组件等等。
欢迎大家前来使用。

网友:
装过这个软件,不太会用,就没用了!!!!

网友:
哪个公司出的?

网友:
COOCOX的那个IDE感觉很慢,用起来不太顺手!还是MDK和IAR的好用,仅个人意见!

网友:
不太好用!!

网友A:
楼主
我试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只加了main 和 CMSIS CORE CMSIS BOOT
芯片为stm32f103ze
reset mode 0
gdb script 为空

我用最新的coIDE编译链接都没有问题
volatile unsigned int i,j;
int main(void)
{
        i=0;
    while(1)
    {
            j=i+1;
            if(j==10)
                    j=0;
    }
}

用JLINK gdbserverCL

debug
首先弹出 选择芯片错误

为什么我的debug上来就跑到无效的地址空间去了
SEGGER J-Link V4.34 DLL Log
DLL Compiled: Aug 26 2011 18:24:32
Logging started @ 2012-05-04 08:48

T08A8 000:815 JLINK_Halt()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0)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1)  returns 0x08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2)  returns 0x00000004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3)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4)  returns 0x2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5)  returns 0x0000FB9C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6)  returns 0x0000003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7)  returns 0x20000147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8)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9)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10)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11)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12)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CONTROL)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MSP)  returns 0xFFFFFFFC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14)  returns 0xFFFFFFFF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R15)  returns 0xFFFFFFFE
T0FC8 003:746 JLINK_ReadReg(XPSR)  returns 0x01000000
T0FC8 003:746 JLINK_ReadCodeMem(0x00000000, 0x0004 Bytes, ...) - Data: FF FF FF FF
T0FC8 004:463 JLINK_ReadCodeMem(0x00000000, 0x0004 Bytes, ...) - Data: FF FF FF FF
T0FC8 006:452 JLINK_WriteReg(R0,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3 JLINK_WriteReg(R1,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2,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3,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4,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5,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6,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7,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8,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9,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10,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11,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12,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ReadReg(CONTROL)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MSP,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14,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R15,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006:454 JLINK_WriteReg(XPSR, 0x01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883 JLINK_Reset() -- Type: 0
T0FC8 125:945 JLINK_Halt()
T0FC8 125:946 JLINK_ReadReg(R15)  returns 0xFFFFFFFE
T0990 125:947 JLINK_WriteMem(0x08000000, 0x0458 Bytes, ...) - Data: 04 04 00 20 99 03 00 08 ...
T0FC8 125:948 JLINK_ReadReg(R0)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1)  returns 0x08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2)  returns 0x00000004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3)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4)  returns 0x2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5)  returns 0x0000FB9C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6)  returns 0x0000003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7)  returns 0x20000147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8)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9)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10)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11)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12)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CONTROL)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MSP)  returns 0xFFFFFFFC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14)  returns 0xFFFFFFFF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R15)  returns 0xFFFFFFFE
T0FC8 125:949 JLINK_ReadReg(XPSR)  returns 0x01000000
T0FC8 125:949 JLINK_WriteReg(R0,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49 JLINK_WriteReg(R1, 0x08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49 JLINK_WriteReg(R2, 0x00000004)  returns 0x00
T0FC8 125:949 JLINK_WriteReg(R3,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49 JLINK_WriteReg(R4, 0x2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49 JLINK_WriteReg(R5, 0x0000FB9C)  returns 0x00
T0FC8 125:949 JLINK_WriteReg(R6, 0x0000003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49 JLINK_WriteReg(R7, 0x20000147)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8,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9,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0,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1,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2,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ReadReg(CONTROL)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MSP, 0xFFFFFFFC)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4, 0xFFFFFFFF)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5, 0x08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XPSR, 0x01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0,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 0x08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2, 0x00000004)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3,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4, 0x2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5, 0x0000FB9C)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6, 0x0000003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7, 0x20000147)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8,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9,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0,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1,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2, 0x00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ReadReg(CONTROL)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MSP, 0xFFFFFFFC)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4, 0xFFFFFFFF)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R15, 0x08000000)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WriteReg(XPSR, 0x01000001)  returns 0x00
T0FC8 125:950 JLINK_ReadCodeMem(0x08000000, 0x0004 Bytes, ...) - Data: FF FF FF FF
T0FC8 125:954 JLINK_ReadCodeMem(0x08000000, 0x0004 Bytes, ...) - Data: FF FF FF FF
T0FC8 125:954 JLINK_ReadCodeMem(0x08000000, 0x0004 Bytes, ...) - Data: FF FF FF FF
T0FC8 125:954 JLINK_Reset() -- Type: 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0)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1)  returns 0x08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2)  returns 0x00000004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3)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4)  returns 0x2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5)  returns 0x0000FB9C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6)  returns 0x0000003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7)  returns 0x20000147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8)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9)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10)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11)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12)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CONTROL)  returns 0x00000000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MSP)  returns 0xFFFFFFFC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14)  returns 0xFFFFFFFF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R15)  returns 0xFFFFFFFE
T0FC8 126:013 JLINK_ReadReg(XPSR)  returns 0x01000000
T0FC8 126:014 JLINK_ReadMem (0x08000000, 0x0004 Bytes, ...) - Data: FF FF FF FF
T0FC8 126:015 JLINK_ReadMem (0x08000000, 0x0004 Bytes, ...) - Data: FF FF FF 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试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只加了main 和 CMSIS CORE CMSIS BOOT

这是我用到的两个工程文件

编译连接都没问题

coide 1.4.1

jlink v8

V4.34

仿真器在keil下完美工作

另外,我手动尝试用arm-gdb调试也出现同样问题
(gdb) target remote localhost:2331
Remote debugging using localhost:2331
Remote communication error.  Target disconnect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db) target remote localhost:2331
Remote debugging using localhost:2331
Ignoring packet error, continuing...
warning: unrecognized item "timeout" in "qSupported" response
Remote communication error.  Target disconnected.: No error.
(gdb) target remote localhost:2331
Remote debugging using localhost:2331
0x00000000 in ?? ()
(gdb) monitor speed auto
Select auto JTAG speed (2000 kHz)
(gdb) load test.elf
Loading section .text, size 0x458 lma 0x8000000
Start address 0x8000000, load size 1112
Transfer rate: 8896 bits in <1 sec, 1112 bytes/write.
(gdb) monitor  reset
Resetting target
(gdb) c
Continuing.

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TRAP, Trace/breakpoint trap.
0xfffffffe in ?? ()
(gdb)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load的时候老程序并没有擦除
不知道为什么

jlink 全功能的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网友:
最后,我使用了JFALSH烧进去了gcc编译的hex
运行没问题
arm-gdb也 没问题
coide好像也可以调试了,这时没法放断点了
单步也没作用

前面出现错误的原因应该是load没起到作用,程序根本就没烧进去

网友:
不太成熟,自动生成的代码很多错误

网友:
我已经解决了这个debug的问题

主要是驱动软件版本太高的原因

采用 jlink v4.22a 可以擦除和烧写

重新擦掉了jlink的固件
然后安装4.22a,自动升级
debug没问题了,程序也能擦除也能少写了
与IDE 无关
是jlink的问题

网友(2012-05-07):
为什么我用JLINK调试的时候一直提示:GDB Hardware Debugger (12-5-7 上午10:46) (Suspended) <The program is not being run.>
        Thread [0] (Suspended)
我的平台是STM32VCT6

网友:
最近在CoIDE上移植了Rt-Thread ,发现COIDE的不能批量添加文件,只能一个一个加很麻烦,KEIL按住SHIFT 就可以批量加文件了 ,不知道是我没找到窍门还是软件就没有这个功能,而且我在文件里面用了SQRT 数学函数,死活说未定义,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个工程是从KEIL转过来的。

楼主:
其实有种简单办法的,你可以直接把要添加进来的文件复制到CoIDE工程的目录下,然后在IDE里面刷新工程,或者关掉IDE重启,下次打开的时候文件就被加到工程目录了。

楼主:
我们支持J-Link是用的J-Link自己的软件,调用的它们的GDBserverCL.exe,据说J-Link4.40以上版本修改了一些东西,盗版的J-就不能用或者不好用了,有些命令可能也不兼容了,所以大家最好不要随便刷新固件。Load的问题,我们是直接在调试的时候加载的文件,而不是先下载到Flash里面(需要J-link Flash 工具,正版的J-Link有的都不支持,需要额外付费,所以最后没有加这个功能)。

网友(2012-06-22):
不太好用

网友:
CooCox CoSmart  这个感觉不错 好像不支持 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