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开关电路~达人进快啊~!!!

楼主(2012-04-07):
请教达人们一个问题,帮我分析下这个双向可控硅开关电路的工作原理。电路的左边接的是交流电,电阻是1000欧姆,右边接整流电路,然后带直流负载。双向可控硅用的是BTA41-600B,门极触发电流为IGT50ma,门极触发电压为1.3v。按照道理说,电路左端加的电压起码要有1000*0.05=50v时,才能触发电路,可是在这两端只有10v左右的时候,就出发了双向可控硅,然后再增大电流源的电流,右边的电压也稳定在10v了。能不能帮我详细分析下这个原理呢,谢谢~!!!!

网友A:
第一次见可控硅这么用,开眼界了.
DS上说的50mA触发不是指小于50mA就不触发,只是触发速度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可控硅这么用,开眼界了.
DS上说的50mA触发不是指小于50mA就不触发,只是触发速度比较慢. ...

不可以这么用么,这么用有什么问题,可是实验效果还不错。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可控硅这么用,开眼界了.
DS上说的50mA触发不是指小于50mA就不触发,只是触发速度比较慢. ...

大师,求详解啊,困惑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