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掀起最炫民族风!

楼主(2012-04-07):
仿照网上的代码,写了一个控制扬声器的小程序,在proteus上演奏最炫民族风!
哈哈,这是本人第一次发帖,希望各位多多支持啊。
看似是很简单的程序,在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因为我的节拍,频率控制字符都是放在一个数组里面的,本来把整首歌曲都写在数组里面,发现演奏不完整,网上
说51单片机的数组只能存放256个元素,这点我还不是很明白,希望高手指教。

视频中因为音调频率的问题,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难听,但是大体上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哈哈哈。

还有因为节拍延时的原因,歌曲听着会稍快一些,大家看视频吧。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3NjI4OTY0.html

网友A:
不错嘛,程序呢,开源一下。

楼主:
这是代码:(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beep=P1^5;

unsigned char n=0;  //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0xBD, 0x28, 0xBD , 0x14,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D5, 0x14, 0xBD , 0x28,
0xBD, 0x14, 0xA0 , 0x14,
0xA0, 0x28, 0x8E , 0x14,
0xA0, 0x14, 0XBD , 0X28,
0XFF,       0xA0 , 0X28,
0XA0, 0X14, 0XD5 , 0X14,
0XA0, 0X14, 0X8E , 0X14,
0X7F, 0X14, 0X6B , 0X14,
0X6B, 0X14, 0X7F , 0X14,
0X8E, 0X28, 0X7F , 0X28,
0XFF,       0X5F , 0X14,
0X5F, 0X14, 0X5F , 0X14,
0X6B, 0X14, 0X7F , 0X14,
0X7F, 0X28, 0XA0 , 0X14,
0XBD, 0X14, 0XBD , 0X14,
0XBD, 0X14, 0X7F , 0X14,
0X8E, 0X28, 0XFF ,
0x7f, 0x14, 0x7f , 0x14,
0x6b, 0x14, 0x7f , 0x14,
0x8e, 0x14, 0x7f , 0x14,
0x8e, 0x14, 0xA0 , 0X14,
0XBD, 0X28, 0XD5 , 0X28,
0X6B, 0X14, 0X7F , 0X14,    //我们要唱
0X7F, 0X14, 0X6B , 0X14,
0X6B, 0X14, 0X5F , 0X14,
0x50, 0x14, 0x5f , 0x14,
0x6B, 0X28, 0X5F , 0X28,
0XFF,             0XBD , 0X28,
0XBD, 0X14, 0X6B , 0X14,
0XBD, 0X28, 0XA0 , 0X28,
0X8E, 0X28, 0X7F , 0X0A,
0X8E, 0X0A, 0XA0 , 0X14,
0X8E, 0X14, 0X7F , 0X28,
0XFF,       0XBD , 0X14,
0X5F, 0X14, 0X5F , 0X14,
0X6B, 0X14, 0X8E , 0X14,
0X7F, 0X0A, 0X8E , 0X0A,
0XA0, 0X14, 0X8E , 0X14,
0X7F, 0X28, 0XFF ,
0XA0, 0X14, 0XBD , 0X14,
0XBD, 0X14, 0XA0 , 0X14,
0X8E, 0X28, 0XD5 , 0X14,
0XD5, 0X14,
0X7F, 0X14, 0X6B , 0X14,
0X7F, 0X14, 0X8E , 0X14,
0XA0, 0X28, 0XFF ,
0XBD, 0X14, 0XA0 , 0X14,
0X8E, 0X14, 0X7F , 0X14,
0X8E, 0X14, 0XA0 , 0X14,
0XD5, 0X14, 0XFD , 0X14,
0XBD, 0X28, 0XFF ,
0XBD, 0X28, 0XBD , 0X14,
0XD5, 0X14, 0XBD , 0X28,
0XA0, 0X28, 0X8E , 0X14,
0X7F, 0X0A, 0X8E , 0X0A,
0XA0, 0X14, 0X8E , 0X14,
0X7F, 0X28, 0XFF ,
0XBD, 0X14, 0X5F , 0X14,
0XBD, 0X14, 0X6B , 0X14,
0X8E, 0X14, 0X7F , 0X0A,
0X8E, 0X0A, 0XA0 , 0X14,
0X8E, 0X14, 0X7F , 0X28,
0XFF,       0XA0 , 0X14,
0XBD, 0X14, 0XBD , 0X14,
0XA0, 0X14, 0X8E , 0X28,
0XD5, 0X14, 0XD5 , 0X14,
0X7F, 0X14, 0X6B , 0X14,
0X7F, 0X14, 0X8E , 0X14,
0XA0, 0X28, 0XA0 , 0X28,
0XBD, 0X14, 0XA0 , 0X14,
0X8E, 0X14, 0X7F , 0X14,
0X6B, 0X14, 0X7F , 0X14,
0X7F, 0X14, 0X6B , 0X14,
0X5F, 0X28, 0XFF ,
0X5F, 0X28, 0XFF ,
0XBD, 0X28, 0XBD , 0X14,
0XD5, 0X14, 0XBD , 0X28,
0XBD, 0X14, 0XA0 , 0X14,
0X8E, 0X14, 0X7F , 0X0A,
0X8E, 0X0A, 0XA0 , 0X14,
0X8E, 0X14, 0X7F , 0X28,
0XFF, 0X28,        0X5F , 0X14,
0X6B, 0X14, 0X7F , 0X14,
0X8E, 0X14, 0X6B , 0X14,
0X7F, 0X14, 0X8E , 0X14,
0XA0, 0X14, 0XA0 , 0X28,
0XFF,       0X00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
        while(--a);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m;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0000 0001 16位计数器
        TH0=0XD8;
        TL0=0XEF;     //10毫秒
        IE=0X82;          //中断允许位 1000 0010 总中断允许 T0中断允许位

play:
while(1)
{
        a:p=music_tab[i];
        if(p==0X00)
        {i=0;delayms(1000);goto play;}
        else
        if(p==0xFF)
        {i=i+1;delayms(100),TR0=0;goto a;}
        else
        {m=music_tab[i++],n=music_tab[i++];}
        TR0=1;
        while(n!=0)                             //节拍
        beep=~beep,delay(m);     //音调 即音调的频率
        TR0=0;
}
}

网友:
楼主厉害~~~~~~~~~~~~我做不出来的

网友B:
"网上说51单片机的数组只能存放256个元素,这点我还不是很明白,希望高手指教。"
一般的51的RAM大小只有256

而你的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code表示放在rom中,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你的i是unsigned char当然最大只能255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上说51单片机的数组只能存放256个元素,这点我还不是很明白,希望高手指教。"
一般的51的RAM大小只有256 ...

对51很熟悉啊,请问你哪里的,现在还在读书吗?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做实物出来看一下。

网友E:
单纯播放歌曲的简谱(如:最炫民族风)占用很少的空间,一首歌只占用几百字节的ROM,实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zOTk0MzEy.html

如果播放音乐(如:最炫民族风.wav)占用空间就大了,一首歌占用上兆的存储空间,需要TF、SD之类的存储芯片,实例:小玩意,单片AT89C2051 + SD卡 + 3310LCD = 音乐播放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51很熟悉啊,请问你哪里的,现在还在读书吗?

也不算熟悉了,单片机的基础啊,这些搞不清楚的话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很容易被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给困扰的。。。

呵呵,在SCUT读大二。

网友:
很有意思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算熟悉了,单片机的基础啊,这些搞不清楚的话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很容易被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给困扰的。 ...

呵呵,不错啊,明年参加全国电赛,肯定能拿大奖啊

网友:
表示不理解,51的数组最多只能放256个元素?请楼主查清楚了再说啊~别蛊惑人心啊~你都用code修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纯播放歌曲的简谱(如:最炫民族风)占用很少的空间,一首歌只占用几百字节的ROM,实例:

很漂亮呀,上个代码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i是unsigned char当然最大只能255了。

谢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弄懂了,因为我定义的  i  是无符号字符型的,所以只能用到数组里面的256个元素,而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这个数组的元素能放多少,取决于
ROM的大小,而不是只能存放256个元素。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
STC的51系列单片机RAM有1280个字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弄懂了,因为我定义的i是无符号字符型的,所以只能用到数组里面的256个元素,而unsigned cha ...

这个解释说明你还是没懂,unsigned char定义的数组,是放在RAM中的,RAM大小是256,
unsigned char code定义的数组,放在ROM中的,程序运行中不能更改数组元素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解释说明你还是没懂,unsigned char定义的数组,是放在RAM中的,RAM大小是256,
unsigned char code ...

如楼上所说。

unsigned char定义的是数组元素的类型而已。 并不是限制数组的大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单纯播放歌曲的简谱(如:最炫民族风)占用很少的空间,一首歌只占用几百字节的ROM,实例:

音乐听起来很不错,能不能上传下代码学习下,多谢了

网友:
有点意思,适合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G:
音乐听起来很不错,能不能上传下代码学习下,多谢了

论坛里有,

网友:
lz还是让mcu播放midi好了,普通51播码率超过16k 的音频不给力的

网友:
被楼主赶先了啊。

网友:
9楼那个led亮得很不错,顶

网友:
都是强人,小弟膜拜了

网友:
顶起,有空玩玩儿~

网友(2012-06-01):
节奏感不是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嘛,程序呢,开源一下。

你这头像好眼熟

网友H:
刚验证过了,不能多听,比较刺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验证过了,不能多听,比较刺耳

请问一下 有木有联系方式 我想把这个程序 改到ARM上去 可以帮帮忙么

网友:
做个标记,有精神再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纯播放歌曲的简谱(如:最炫民族风)占用很少的空间,一首歌只占用几百字节的ROM,实例:

这个确实很酷很有意思!

网友:
http://www.tudou.com/v/WvdpCK4Qii0/&resourceId=60302632_04_02_99&autoPlay=true/v.swf
;---------------8051@12MHz---------------;
;---------------最炫民族风---------------;
;----------------WSHTYR---------------;
;---------------2012/05/19---------------;
        BEEP        BIT   P1.0
;;;;;;;;;;;;;;;;;;;;;;;;;;;;;;;;;;;;;;;;;;
        DELAY      EQU R1
        TIMER1H  EQU R2
        TIMER1L   EQU R3
;;;;;;;;;;;;;;;;;;;;;;;;;;;;;;;;;;;;;;;;;;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1BH
        AJMP         ONTIMER1
        ORG          0030H
START:
;
        MOV          TMOD, #10H
        SETB         TR1
        SETB         EA
PLAY:
;
        MOV          DPTR, #MZF_0
        CALL         MUSIC
;
         MOV          DPTR, #MZF_1
         CALL         MUSIC
;
        MOV         DPTR, #MZF_1
        CALL        MUSIC
;
        MOV         DPTR, #MZF_2
        CALL        MUSIC
;
        MOV         DPTR, #MZF_3
        CALL        MUSIC
;
        AJMP        PLAY
DELAYMS:
        D0:
        MOV         R6, #10D
        D1:
        MOV         R7, #48D
        D2:
        DJNZ        R7, D2
        DJNZ        R6, D1
        DJNZ        DELAY, D0
        RET
MUSIC:
        CLR          A
        MOVC       A,@A+DPTR
        JZ             FINISHMUSIC
        MOV         TIMER1H,A
        CLR          A
        INC DPTR
        MOVC       A,@A+DPTR
        MOV         TIMER1L,A
        CLR          A
        INC           DPTR
        MOVC       A, @A+DPTR
        INC DPTR
        MOV         R0, A
        MOV         A, TIMER1H
        INC          A
        JNZ          SKIPBLANK
        MOV         A, TIMER1L
        INC          A
        JZ            MUSICDELAY
        SKIPBLANK:
        SETB        ET1
        MUSICDELAY:
         MOV        DELAY, #80D
         CALL DELAYMS
         DJNZ       R0, MUSICDELAY
         CLR         ET1
         SETB       BEEP
         MOV        DELAY, #08D
         CALL       DELAYMS
         JMP         MUSIC
         FINISHMUSIC:
         CLR        ET1
         SETB      BEEP
         RET
ONTIMER1:
         CLR       TR1
         MOV      TH1, TIMER1H
         MOV      TL1, TIMER1L
         CPL       BEEP
         SETB     TR1
         RETI
;NOTES:
; DB 0F8H,00EH,002H ;2L
; DB 0F8H,0F2H,002H ;3L
; DB 0F9H,055H,002H ;4L
; DB 0FAH,00FH,002H ;5L
; DB 0FAH,0B4H,002H ;6L
; DB 0FBH,044H,002H ;7L
; DB 0FBH,08EH,002H ;1
; DB 0FCH,007H,002H ;2
; DB 0FCH,077H,002H ;3
; DB 0FCH,0A8H,002H ;4
; DB 0FDH,007H,002H ;5
; DB 0FDH,059H,002H ;6
; DB 0FDH,0A2H,002H ;7
; DB 0FDH,0C8H,002H ;1H
; DB 0FEH,004H,002H ;2H
; DB 0FEH,03BH,002H ;3H
; DB 0FEH,054H,002H ;4H
; DB 0FEH,083H,002H ;5H
; DB 0FEH,0ACH,002H ;6H
; DB 0FEH,0D1H,002H ;7H
; DB 0FEH,0E3H,002H ;1HH
MZF_0:
DB 0FCH,077H,004H ;3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BH,08EH,004H ;1
DB 0FCH,077H,004H ;3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07H,001H ;2
DB 0FCH,077H,001H ;3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AH,0B4H,004H ;6L
DB 0FCH,077H,004H ;3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BH,08EH,004H ;1
DB 0FCH,077H,004H ;3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07H,001H ;2
DB 0FCH,077H,001H ;3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BH,044H,002H ;7L
DB 0FAH,00FH,002H ;5L
;
DB 0FCH,077H,004H ;3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BH,08EH,004H ;1
DB 0FCH,077H,004H ;3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07H,001H ;2
DB 0FCH,077H,001H ;3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AH,0B4H,004H ;6L
DB 0FCH,077H,004H ;3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BH,08EH,004H ;1
DB 0FCH,077H,004H ;3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77H,002H ;3
DB 0FFH,0FFH,00CH ;0
DB 000H
MZF_1:
DB 0FAH,0B4H,004H ;6L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AH,00FH,002H ;5L
DB 0FAH,0B4H,004H ;6L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BH,08EH,002H ;1
DB 0FBH,08EH,004H ;1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AH,0B4H,008H ;6L
;
DB 0FBH,08EH,004H ;1
DB 0FBH,08EH,002H ;1
DB 0FAH,00FH,002H ;5L
DB 0FBH,08EH,002H ;1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77H,002H ;3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77H,002H ;3
DB 0FCH,007H,004H ;2
DB 0FCH,077H,008H ;3
;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77H,002H ;3
DB 0FCH,077H,004H ;3
DB 0FBH,08EH,002H ;1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CH,077H,002H ;3
DB 0FCH,007H,008H ;2
;
DB 0FCH,077H,002H ;3
DB 0FCH,077H,002H ;3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77H,002H ;3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77H,002H ;3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AH,0B4H,004H ;6L
DB 0FAH,00FH,004H ;5L
DB 0FAH,0B4H,008H ;6L
DB 000H
MZF_2:
;
DB 0FCH,077H,002H ;3
DB 0FCH,077H,002H ;3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77H,002H ;3
DB 0FCH,077H,002H ;3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4H ;5
DB 0FDH,059H,008H ;6
;
DB 0FCH,007H,004H ;2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CH,007H,004H ;2
DB 0FCH,0A8H,004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1H ;6
DB 0FDH,007H,001H ;5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8H ;6
;
DB 0FCH,007H,002H ;2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8H ;6
;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59H,004H ;6
;
DB 0FCH,0A8H,002H ;4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4H ;5
DB 0FBH,08EH,002H ;1
DB 0FBH,08EH,002H ;1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A8H,008H ;4
;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A8H,002H ;4
DB 0FBH,08EH,002H ;1
DB 0FAH,0B4H,002H ;6L
DB 0FCH,007H,008H ;2
;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07H,004H ;2
;
DB 0FCH,007H,004H ;2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CH,007H,004H ;2
DB 0FCH,0A8H,004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1H ;6
DB 0FDH,007H,001H ;5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8H ;6
;
DB 0FCH,007H,002H ;2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8H ;6
;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59H,004H ;6
;
DB 0FCH,0A8H,002H ;4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4H ;5
DB 0FBH,08EH,002H ;1
DB 0FBH,08EH,002H ;1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A8H,006H ;4
DB 0FCH,0A8H,002H ;4
;
DB 0FCH,007H,002H ;2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C8H,002H ;1H
DB 000H
MZF_3:
DB 0FEH,004H,010H ;2H
;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A8H,002H ;4
DB 0FCH,007H,002H ;2
;
DB 0FCH,007H,004H ;2
DB 0FCH,007H,002H ;2
DB 0FBH,08EH,002H ;1
DB 0FCH,007H,004H ;2
DB 0FCH,0A8H,004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1H ;6
DB 0FDH,007H,001H ;5
DB 0FCH,0A8H,002H ;4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59H,008H ;6
;
DB 0FEH,004H,002H ;2H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DH,0C8H,002H ;1H
DB 0FDH,059H,002H ;6
DB 0FDH,007H,002H ;5
DB 0FCH,0A8H,002H ;4
DB 0FCH,0A8H,008H ;4
;
DB 0FAH,0B4H,001H ;6L
DB 0FBH,08EH,001H ;1
DB 0FCH,007H,001H ;2
DB 0FCH,077H,001H ;3
DB 0FCH,007H,001H ;2
DB 0FBH,08EH,001H ;1
DB 0FAH,0B4H,001H ;6L
DB 0FBH,08EH,001H ;1
DB 000H
END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貌似有问题吧...
unsigned char 只是数据的类型而已,和能存多少这样的数据无关吧...
数据量的上限应该和你选用的芯片容量有关的,不知道你用的具体什么型号。
还有就是前面已经有讨论过的,放在code区的是只读的,没办法改写的,如果试图修改该数组的内容 那肯定是要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