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mos做电平转换?高手分析下,谢谢,有图

楼主(2012-04-07):
这电路是个电平转换?

信号从右往左,然后最左边加了一个上啦电阻。
这是英飞凌demo板串口数据发送的线,看不明白

----------------------
kao,写到这里明白了,就当备份吧

右侧信号线拉低的时候,右侧mos导通,左侧mos的二极管导通,左侧mos也跟着导通,所以低电平就从右侧传到了左侧

网友A:
论坛里还有一个MOS管做电平转换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还有一个MOS管做电平转换的办法...

刚搜索下没搜到,能帮忙找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搜索下没搜到,能帮忙找下?

传送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送门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速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