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驱动ISD4004(实物图+电路图+C源程序+ISD4004中文资料)

楼主(2012-04-07):
电路图我在网上查了好几个,这样可以给各大坛友个参考。在这里,我发表一下我使用ISD4004的一些体会和经验,做个参考吧。ISD4004的话筒输入端,可以接上一级三极管放大电路(一级就够了,级数多了无意义,而且失真会很大很大),这样可以使拾音更加灵敏,喇叭发声宏亮且清晰。但也可以不接,其影响我不说,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吧,呵呵。IDS4004,是3.3V供电的。我一开始用的是网上流传的LM317电路。但做好后,通电试验,发现这个电路根本就不能用!!!首先,输出不是3.3V。几V我也忘记了。后来,我用可调电阻调了一下ADJ,是输出达到了3.3V。等接上电源后,试验,ISD4004怎么也不工作。又连续试了N次,结果还是不工作。我当时就纳闷了,心想,这东西是不是坏了?!~~,我心痛啊,ISD4004花了我20元呢。后来,我冷静下来,用万用表查了下ISD4004两端的电压,仅有0.5V的电压!这下豁然开朗,呵呵。于是去掉LM317电路,赶紧换上了AMS1117  3.3V稳压器,通电试验,ISD4004工作了!哈哈~~~由此可见,网上有些东西也只能做个参考,也不能全信。在这里建议,也不要去用几个IN4007串联的形式,个人觉得这样不怎么好。还是建议用AMS1117  3.3V稳压器,可靠,稳定。另外就是功放电路,我个人认为,还是TDA2822M比较好,音质好,电路简单,输出功率大。但2822一定要买进口的,不要买国产的,国产的音质差一些。ISD4004的音频输出端,和2822音频输入端之间要加个47K的电阻,否则,会因输入信号过大,引起输出信号失真严重。
1.全貌

2.特写

3.背面焊接面

源程序和电路图及资料

楼主: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有人顶贴呢?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
下载、收藏、回帖

缺一不可!

网友:
查了一下ISD4004是录放音的,应该做得不错。。我想问一下,这个录放音的可以控制录入多句话,分别控制各个语句输出么?

网友:
每一段录音地址如何得?

网友:
ISD4004价格不给力

楼主:
我用的是ISD4004—8MP,是8分钟的。也有16分钟的。就拿8分钟来说吧,你一段录音假如是1分钟,那么,你就可以录8段音。可以分别播放,重复播放,等等。

网友(2012-05-11):
楼主有多段录放音的程序吗

网友:
正需要,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这个ic 但是程序也是在网上down下来的,现在用你的代码测试一下a~不知道有问题可以与你沟通下~

网友:
这个好,下来学习了,多谢楼主贡献!

网友:
你说这么好的帖能不顶吗?

网友:
毕业设计做过,当时是GSM无线呼救系统,51,+TC35i+语音播放ISDxxxx+315无线发射与接收(作为遥控器),还行吧,音质不怎么样。

网友:
顶一下,楼主是用的是那个电路图呢

网友:
能发一下你的原理图,包括怎么做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玩过ISD4003啊?或者有没这个的电路图和程序,希望能像你取经哦

网友(2012-08-03):
楼主 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你 但是是新手 没法和你对话 所以能否给个联系方式我呢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2012-10-10):
跪求楼主!!!如果我把声音数据放到电脑里 有没有办法 把电脑里的数据写入ISD4004里呀!!

网友(2013-04-13):
顶一下,请问楼主有isd1820的程序吗?

网友(2014-12-05):
又该图的电路图吗

网友:
为什么isd输出的信号是乱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录音

网友:
当时做的1730不行用的经典电路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块,哪天装在一起试试

网友:
LM317电路应该可以用啊,记得是1.2V~30V输出,是不是没有调整好?

网友:
家里有个很早以前的跟读机,有类似录放芯片,厚膜的,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