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1052E最新升级文件,2012.04.07

楼主(2012-04-07):
1.先准备一下空U盘。把Downgrade_2.06.00.01_to_2.02SP2文件夹下的文件复制到U盘。然后插入示波器前端。根据提示升级。
2.重记示波器,转到显示版本的界面,再将示波器联到电脑,运行rigupgr,按CHECK按钮,成功读取后,确定,再点Upgrade。注意示波器上的型号与序列号会一一改变。成功后断开USB线再重启示波器。
3.再将Upgrade_to_2.06_SP0(2.06.00.01)里的文件复制到U盘,原来那个要先删掉,再插到示波器前端口,按提示升级,完成再重启,然后再自校正一次,就OK了。

要下载所有附件,解压出02.06.01文件夹,里面有降级和升级的文件。rigupgr是升级用到的软件

楼主:
安装过程中要先安装光盘内SOFT文件夹下的软件。
然后要安装下面这个软件来安装1052的USB驱动。
1、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332498.html
2、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332499.html

升级主要38D上的  自**  坛友指导,在此表示感谢。并参考http://hi.baidu.com/%B0%A2%BF%C9 ... d632cdf2d385f4.html
希望大家能成功!

楼主:
英文好的可以看这个网址
http://www.eevblog.com/forum/blo ... 7264322772#msg70378

网友A:
最新版DS1052E已被破解,又可以改100M了
又有人开始研究了。。。甚至集成出破解软件~

网友B:
谢谢,以后有机会试下,我的1052E示波器开机像老电影开幕,闪啊闪,使用中也时不时的闪一下。

不过其它还好,比之前用过的鼎阳的好十倍(学armok一下),感觉比TEK的用着顺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以后有机会试下,我的1052E示波器开机像老电影开幕,闪啊闪,使用中也时不时的闪一下。

不过其它还 ...

我的没那么严重,感觉还行,呵呵

网友:
新固件修改了什么东西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以后有机会试下,我的1052E示波器开机像老电影开幕,闪啊闪,使用中也时不时的闪一下。

不过其它还 ...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 这个是不是缺陷来的?

网友:
这个固件由什么好处? 是百兆么?

楼主:
是升级到1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DS1052E已被破解,又可以改100M了
又有人开始研究了。。。甚至集成出破解软件~

我二月份在你那里买的,已经破解了

网友:
新软件改进了些什么东西啊???

网友:
呵呵,楼主的标题有些误导
这个不是升级新版固件,而是把DS1052E刷成DS1102E的方法,最新版DS1052E可改100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 这个是不是缺陷来的?

曾经有一版改过,但是开机速度慢了客户反而要求改回

其实就是为了争那点开机时间,屏幕早于内部硬件先被点亮
与泰克示波器放一起开机,就知道了
开一台泰克机器的时间可以开8台普源DS1052E

网友:
15楼讲的是啊!公司的tek开机速度确实远不及我的1102e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估计下一步普源要对硬件做动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DS1052E已被破解,又可以改100M了
又有人开始研究了。。。甚至集成出破解软件~

这个升级和旧版的有何差别,还是两者都能用同一个固件

网友A(2012-05-07):
引用 网友D:
这个升级和旧版的有何差别,还是两者都能用同一个固件

两者共用固件,现在楼主的方法相对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共用固件,现在楼主的方法相对容易些

呵呵,我在你那买过一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者共用固件,现在楼主的方法相对容易些

你那里能开增值税发票吗,我要买台普源的1102e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里能开增值税发票吗,我要买台普源的1102e

嗯,我司为一般纳税人
可以开17%增值税专用机打发票

网友:
FFT 功能是否有改善?
为什么 SP2 要降 SP1?
DS1052 怎么升 150MHZ?

网友F:
已经升级成DS1102E,软件版本是00.02.05 SP1
升级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直接升级到00.02.06.01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升级成DS1102E,软件版本是00.02.05 SP1
升级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直接升级到00.02.06.01就可以了? ...

听说 00.02.06.xx 会导致 USB 连PC 有问题,我也不敢试
我目前也是00.02.05 SP1

听说00.02.06.xx破解 OK
http://hi.baidu.com/%B6%F8%CE%DE ... 5b51f38a1399a1.html

网友F:
看到楼上的帖子我已经将固件升级到00.02.06.01了,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用USB连接了示波器,还好,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RS232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一版改过,但是开机速度慢了客户反而要求改回

其实就是为了争那点开机时间,屏幕早于内部硬件先被 ...

的确是,我自己有一台在你这买的DS1052E,公司用的泰克,开机那叫个慢啊,而且所有的操作都不如DS1052E顺畅,可能这台泰克也是比较低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上的帖子我已经将固件升级到00.02.06.01了,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用USB连接了示波器,还好,没有问题 ...

你直接升级,没有使用降级程序吗?听说可以改到 15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直接升级,没有使用降级程序吗?听说可以改到 150MHZ...

以前通过降级升级已经成功改到1102了,这次就直接升级,好像可以。
150M我不知道如何弄。

网友H:
请问我的机器本来就是DS1102E的,已经两三年了,能更新最新的固件吗?到哪里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问我的机器本来就是DS1102E的,已经两三年了,能更新最新的固件吗?到哪里下载? ...

可以用最新固件,给普源发邮件索要或从这个万能的论坛也能找到的,目前02.06

按照楼上几位的说法,DS1102E也可以升级刷成150M带宽,现在普源DS1052E和DS1102E标配自带的探头都是150M带宽的

网友(2012-06-08):
准备入手一台1052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最新固件,给普源发邮件索要或从这个万能的论坛也能找到的,目前02.06

不知有优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直接升级,没有使用降级程序吗?听说可以改到 150MHZ...

求升150M的方法

网友:
刚从李军那边入手了一台,现在固件是03.01的不知该怎样破解

网友:
从上面兄弟发的百度的帖子当中找出一张图片,是否破解之后将序列号和型号改成图片当中的就能升级为1152?
请大神们研究。

网友:
我型号是老款的DS1102CD 带逻辑功能但老是跳出帮助菜单出来,请问有没有办法可以去掉这个烦人的帮助菜单!!!感谢了

网友:
你那种情况只能找原厂了吧

网友(2012-07-10):
03.01目前还没有朋友拿去刷,有刷成功的朋友可以出来说一下,大部分都是等出了保修期再改,毕竟三年保修也很重要
另外,我发现新版的机器开机没有闪那一下了

网友I:
新机器是3.01固件,不知硬件有没有改动过。机器刚到手有封条不敢拆开看。试改了Downgrade_2.06.00.01_to_2.02SP2固件的头21字节为3.01的后,文件写入U盘插入示波器后,机器识别提示检测到相同版本软件是否升级,应该是可以进行降版本的,不过新的3.01版本的硬件不知改没有也就先不敢动了。查到有一个资料2.02版本不支持3.01的硬件,没有查到有3.01破解成功的资料。3.01新机器有改进,2mv档探头短接底噪800uV,也没有漂移现象出现。

网友:
手里有一个1052E的示波器,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机器是3.01固件,不知硬件有没有改动过。机器刚到手有封条不敢拆开看。试改了Downgrade_2.06.00.01_to_2. ...

稳定压倒一切,很多买DS1052E的朋友都是等出了保修期再改

网友J(2012-08-13):
我的DS1052E已經破解成(DS1152E-EDU)了,目前FW也更新成3.01版!
目前沒遇到什麼問題,不知有沒有什麼需要我測試看看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的DS1052E已經破解成(DS1152E-EDU)了,目前FW也更新成3.01版!
目前沒遇到什麼問題,不知有沒有什麼需要 ...

可能您是坛子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50M改成150M带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的DS1052E已經破解成(DS1152E-EDU)了,目前FW也更新成3.01版!
目前沒遇到什麼問題,不知有沒有什麼需要 ...

太好了呀,150M,水平时基能到多少?测个24M方波的看看。还有怎么破解的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DS1052E已經破解成(DS1152E-EDU)了,目前FW也更新成3.01版!
目前沒遇到什麼問題,不知有沒有什麼需要 ...

家里有个1052,能否提供升级方法呢,谢谢,能用150M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您是坛子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50M改成150M带宽~

呵呵~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會到150MHZ
有什麼方法可以提供給我測試一下的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太好了呀,150M,水平时基能到多少?测个24M方波的看看。还有怎么破解的能分享下? ...

破解方法都是從網路蒐來的,我必須要回想一下了!
有改掉前21個字節,可以參考下列連結!
http://hi.baidu.com/jimmy_lai/item/d076f4cca50ade2fe90f2e27
破解主要就是改型號和序號而已!
改成舊版固件就是為了可以改型號和序號,改完後就可以再升級回3.01版了

网友:
我現在沒有24MHZ的可以量,但我量了50MHZ的!
水平時基最小可以到2ns
如果還有什麼測試方法再請提供!
先感謝了!

网友I:
3.01的固件你在哪下的呢?有链接?你的机器是新的3.01新版本降级,破解后再升级为3.01的?还有是否把序列号前几位改成:DS1EF就可以了后面的数字可以不改的?谢谢了!
看你测试的50M的图,是方波?都成三角波了。我看坛上鼎阳150M的机子测的50M方波能看出是方波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447895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J:
破解方法都是從網路蒐來的,我必須要回想一下了!
有改掉前21個字節,可以參考下列連結!
http://hi.baid ...

序列号是否改成:DS1EF*********?

网友I:
已成功升级,但我的升级后HardVersion: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3.01的固件你在哪下的呢?有链接?你的机器是新的3.01新版本降级,破解后再升级为3.01的?还有是否把序列号 ...

我是先降級→修改→升級,我也是從網上找來的,現在我忘了連結了,檔案在家裡的電腦!
有需要的晚上回家後再上傳囉!
我是直接量50MHZ 的 oscillator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已成功升级,但我的升级后HardVersion:是空的。

我一開始也是,只要下指令更改回去就可以了!
不過指令我現在也忘了,要晚上回家後才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開始也是,只要下指令更改回去就可以了!
不過指令我現在也忘了,要晚上回家後才有了! ...

好的!那你查到告诉我,谢谢!

网友J:
沒記錯的話就是在改型號和序號的那個畫面
輸入HardVersion 58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沒記錯的話就是在改型號和序號的那個畫面
輸入HardVersion 58

改型号是这个程序改的,里面在哪里输入HardVersion 58?谢谢!

网友:
我不是用這個改的,是另一個,網上可以找的到的工具!

网友:
我的1052E一直都没动过软件。
50M的晶振测量没意义。必须是方波,大概30M左右的,等着看结果。

网友J:
我用的是這個軟件!
我現在沒方波可以量,cnszdh兄也破解好了,看他有沒有可以量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是這個軟件!
我現在沒方波可以量,cnszdh兄也破解好了,看他有沒有可以量的了! ...

谢谢chunnannn兄的帮助!硬解完成了。

手边没有高频率的信号源,就测个27M晶振的方波。出来方波的波形还不错,破解应该是有效的,值得。换个更好的探头应该有更好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chunnannn兄的帮助!硬解完成了。

兄弟讲讲升级150M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chunnannn兄的帮助!硬解完成了。

不用謝我囉!
都是從網路上找到的,感謝那些前人的貢獻才是!
只有修改 HardVersion 是我自己試出來的!

网友K:
哪位兄弟总结一个详细的操作步骤,造福后人吧!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哪位兄弟总结一个详细的操作步骤,造福后人吧!谢谢!

改天有空上吧。

网友:
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天有空上吧。

期待,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用DS1102E改150M成功的朋友?今天有客户问~

网友I:
升级后没有了FFT选项,chunnannn兄有这个情况?改天再重新升级再试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用DS1102E改150M成功的朋友?今天有客户问~

应该可以的,用一样的升级方法试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升级后没有了FFT选项,chunnannn兄有这个情况?改天再重新升级再试下。

什麼是FFT選項啊?在哪裡呢?
我沒去注意過FFT選項,我的示波器收到後,測試了一下沒問題,就開始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麼是FFT選項啊?在哪裡呢?
我沒去注意過FFT選項,我的示波器收到後,測試了一下沒問題,就開始破解了 ...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记错地方了。FFT是频谱分析,在“MATH”的“操作”里选的。
FFT是这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一版改过,但是开机速度慢了客户反而要求改回

其实就是为了争那点开机时间,屏幕早于内部硬件先被 ...

无意中看了你的签名!靠~我在淘宝上看到的“过客良驹”就是你!!!呵呵巧了~~

网友(2012-09-18):
引用 网友L:
无意中看了你的签名!靠~我在淘宝上看到的“过客良驹”就是你!!!呵呵巧了~~ ...

哈哈,都是坛子的常客

网友(2013-04-21):
引用 网友I:
应该可以的,用一样的升级方法试下。

能否发个升级到150M的详细教程?谢谢了!!!

网友(2013-08-28):
淘了一台1052e机版本02.05.sp2用如上,升级成功

网友:
今天要升級成4.0,結果變磚了!
有人知道如何解磚嗎?

网友(2014-12-16):
谢谢楼主。准备买一个。自用买二手的1102,直接买这个全新多好

网友:
现在买DS1052E破解的人很少了,同价位有DS1102U
好一点的有DS1054Z,同样可以破解,而且从性能功能显示效果和破解后的安全性方面 都远比DS1052E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