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一个电源输出的纹波

楼主(2012-04-07):
如标题所问,我想测量一个线性电源的输出纹波,我该怎么操作?直接使用示波器就能测吗?示波器探头有要求吗?知道的大牛来讲讲

网友:
交流档直接测不就行了么

网友:
串联一只电容,然后用运放放大你的信号,在用单片机测量就OK了

网友A:
不一定直接测就可以,有些情况要考虑噪声问题。
示波器与探头都用1X以便得到相对较好的精度,尽量做好周边干扰的屏蔽,示波器进入噪声与探头接地夹线成正比,也就是探头上的接地夹线越长,进入的噪声越多,类似于天线效应。很多国产探头在地线端采用的线材材质和屏蔽性不是很理想,加之周边环境电器电脑设备多,不了解的人会认作示波器不好噪声大。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用探头附件内的接地弹簧替代地线夹子,拔下地线夹子,把接地弹簧套在探头前端的环状金属部分 以接地,噪声会小很多。
这个方法仅适合小信号测量,因为1X档下探头的最大带宽和最大电压都有限制。

网友:
在输出端并联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104瓷片电容,将示波器跳到20M带宽,然后测波形得波形的峰峰值就是纹波值了。

网友:
直接用示波器 输入方式采用交流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直接测就可以,有些情况要考虑噪声问题。
示波器与探头都用1X以便得到相对较好的精度,尽量做好周边 ...

受教了,谢谢回复,另请问下基准电压输出纹波怎么测量?和这个一样吗?

网友B:
上google搜索“LT AN118”,从第13页的APPENDIX B看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google搜索“LT AN118”,从第13页的APPENDIX B看起。

谢谢回复……

网友:
4楼讲的真好

网友:
4楼的良驹是专做仪器仪表专卖的,对这个问题当然比较了解,我的1052还是他那买的呢

网友:
以前的公司是直接用示波器量的!

网友(2012-08-25):
用示波器是用交流还是直流呢,有没有什么外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