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基于L298N的双H桥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2-04-07):
这是实验室学长留下来的,晚上弄了一晚上,但是没有成功驱动起来,我用89C51的P2^0连接M1,P2^4(产生PWM)连接EN1,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51单片机输出的波形都是预想的,但是就是驱动不起来,并且直接用电池连接电机,电机可以转动。两个电源VD和VS,VD需要连接5V,VS连接4.6~46V都可以,但是我看好多资料都是连接12V,但是我还是连接5V,各位大牛是电源的原因吗?求助!这个驱动板子应该是没有问题,我用万用表测过了。

网友A:
电机驱动的有个脚要接12V,具体多少脚我忘了,你看看datashee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的有个脚要接12V,具体多少脚我忘了,你看看datasheet吧

确实是VS要接4.8~46,我看好多驱动例子要给12V,必须是12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VS要接4.8~46,我看好多驱动例子要给12V,必须是12V吗?

不知道是否是必须,我没有试过不接12V的情况,要不你接上试试吧

网友B:
看这块板子,楼主驱动的应该是直流电机吧,直流的使用MCU更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是必须,我没有试过不接12V的情况,要不你接上试试吧

已经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块板子,楼主驱动的应该是直流电机吧,直流的使用MCU更好控制!

是直流电机,但是电机上外接6根线,两根是电机的正负极,还有四根应该是HALL SENSOR GND、HALL SENSOR Vcc、HALL SENSOR A Vout、HALL SENSOR B Vout,知道这几根线如何控制,或者您了解霍尔传感器跟电机有什么关系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