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单片机资源概述

楼主(2012-04-08):
LGT单片机资源概述

1.现在最大28个脚,有串口,最大IO口数量26个,后续会有更大的脚位数。
2.FLASH 最分别有1.2.4.8K,后续型号会有更大的容量。
3.速度优势,在这个价格上一般单片机的IO速度翻转速度都是有也就2MHZ左右,但LGT8能做到16M/2的速度也就是说是8MHZ
3.AD优势,有8路10位ADC,说明白点就是有8个通道一转换的ADC,但ADC可以切换到模拟比较器上面,这有有一个好处就可以做TOUCH KEY。而不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ADC转换结果运算。现在很多的硬触摸按键单片机也是这样做的,等我有空把电路画上来。呵呵。
4.3路PWM优势,PWM支持边沿触发模式,这个可以很方便的用于我们在电机等需要调相的控制设备上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电调。
5.内集成IRC的OSC,16M百分之一的误差。已经出厂是就进行了参数调整。
6.编译环境,有IAR,GCC,ICAVR等工具的支持,可以使用我们可爱的C语写程序,有助于大大的提高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7.指令,99%指令为1单周期指令。3级流水设计可以提高单片机执行效率,LGT8可以说是在单发流水指令系统速度最快的单片机。

网友:
沙发

坐等将来能用LGT替换ATmega8L……

网友A:
如果能有一个像STM8S那样令人爱不释手的固件库,那就太舒服了。。。

网友B:
LGT是啥东东啊?百度、谷歌都没有

网友:
最近的测量300K方波的项目看来可以用这个搞定,有详细规格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GT是啥东东啊?百度、谷歌都没有

看来你没关注老大这两天发的帖子哇……这个是老大主推用来打击老妖的STC单片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T是啥东东啊?百度、谷歌都没有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的,你第一次接触了它,慢慢的你就爱上它了!

网友:
不足之处:1.AD MUX切换到比较器的时候,就不能进行AD转换了,怎么不做两个MUX呢,一个给AD,一个给AC。
               2.PWM有点儿少。
               3.现在这个系列,脚位不兼容,每个型号脚位复用情况不同,不利于软件移植。
当然,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阿莫:帖子后面都跟了一个[来自:xx],颜色比较淡,很容易误操作点到。其实帖子前面已经列出了所在分论坛,这个是不是可以取消掉?

网友:
坐等网友测评稳定性了

网友:
mark等资料放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有一个像STM8S那样令人爱不释手的固件库,那就太舒服了。。。

这种小单片机,做一个库是很容易的事情。

网友:
管脚什么的不兼容,做统一库可能比较麻烦了。。。,以后其它系列可能区别更大
这么简单的单片机我不建议用库,只要文档写的足够好,一般都自己做驱动。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很强大啊,以后可以不用m8了

网友D:
话说STC的8位单片机做的还是很好的~~~
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STC的8位单片机做的还是很好的~~~
持续关注~~~

说实话,他那产品全是他家亲戚。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LGT8和他没有什么可比性。咱不和他比。没什么可比性。只是现在我们的系列分支还不够多,要骑驴看唱本。

网友:
恩,等资料出来,代替STC。

网友:
lgt是什么东东

网友:
LGT
新东西!

网友E:
256/512 SRAM

ram有点小。

网友:
很期待,先做一批开发板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6/512 SRAM

ram有点小。

这本来就是面向低端的,我觉得完全足够了。

网友F:
SWD、SWC与IO是复用的,不知道作普通IO用时设置是否方便

网友:
看完帖子才知道LGT

网友:
价格要能把老妖K掉就更利于推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WD、SWC与IO是复用的,不知道作普通IO用时设置是否方便

使用SWD,SWC时候要和它连接的驱动断开(比如用跳线实现),待代码ok了再接上。

网友:
才打算使用stc,LGT就出来了,观望

网友G:
"内集成IRC的OSC,16M百分之一的误差"

这个最赞!RAM确实太小了,1K起跳为好!我想跑OS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内集成IRC的OSC,16M百分之一的误差"

这个最赞!RAM确实太小了,1K起跳为好!我想跑OS的 ...

老哥,SRAM大了成本也上去了,左右为难啊!

网友:
这么小,准备跑OS有点娇情了吧!
价格上比STC有优势,跟STM8还没有拉的太开!

楼主:
这个片子就不要跑OS了,在单片机中,最贵的就是两个成本,一是SRAM,一是FLASH,如果你认为你开发的不错,需要降低成本,可能后期会有OTP的片子出来。这样子和STM8比可能更便宜。

网友:
不错的片子哦,嘻嘻。支持支持。这片子在M0做不了的价格的市场有得应用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哥,SRAM大了成本也上去了,左右为难啊!

相同FLASH,
RAM有两种配置吧,RAM大一点可以稍贵些。

网友:
,LGT,一颗强大的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内集成IRC的OSC,16M百分之一的误差"

这个最赞!RAM确实太小了,1K起跳为好!我想跑OS的 ...

哥哥,你真的要难为小女子了?这么小的MCU也要跑OS?看来你的功夫不错!加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哥哥,你真的要难为小女子了?这么小的MCU也要跑OS?看来你的功夫不错!加油! ...

OMG,居然还是个女电工~~珍宝啊。。。

大致看了下,不错的片子。不知道下载的方式是否能象AVR那样方便、廉价?比如并口ISP或者USBASP之类?仿真之类我到不在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OMG,居然还是个女电工~~珍宝啊。。。

大致看了下,不错的片子。不知道下载的方式是否能象AVR那样方便、 ...

量产下载工具是ISP的,用USBASP与电脑连接,仿真器是USB2.0接电脑,SWD模式接MCU!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量产下载工具是ISP的,用USBASP与电脑连接,仿真器是USB2.0接电脑,SWD模式接MCU! ...

MM你好,调试口是SWD不是只需要3根线就行了吗,我看开发板上调试口是10P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MM你好,调试口是SWD不是只需要3根线就行了吗,我看开发板上调试口是10PIN的? ...

后续会改成4p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MM你好,调试口是SWD不是只需要3根线就行了吗,我看开发板上调试口是10PIN的? ...

10pin只是个标准,swd只是利用2根数据线,你当然可以在pcb上自己做个vcc clk sio gnd 的4pin插头做swd

网友J:
不明白为什麽比Mega8缺省了一个8位计时器T2?

会对移植现有程式造成不便。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明白为什麽比Mega8缺省了一个8位计时器T2?

会对移植现有程式造成不便。 ...

仁兄说的没错,以后的产品尽量做到兼容。

网友:
LGT 不错 ,等待测评的

网友K:
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是很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是很实用的。

还有一个低频rc,1k定时溢出唤醒中断,使mcu在极地的功耗下(工作在20ua以下)保持定时唤醒,这个M8是没有的!

网友:
电压最好做到和mega的兼容。

网友:
要是有CAN 就完美了

网友L:
个人也觉得STC的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替代STC恐怕有些难度,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个人也觉得STC的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替代STC恐怕有些难度,呵呵

STC没有仿真工具,对开发者来说颇有不便,LGT的优势是在于集成了SWD仿真,加快开发者研发产品的速度。

网友M:
这个cpu 烧写时 也是不能大于目标频率的 1/4 吗 ? 问一下 logicgreen

网友:
好东西~AVR那价格真心伤不起~什么时候能上架搞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cpu 烧写时 也是不能大于目标频率的 1/4 吗 ? 问一下 logicgreen

你指的是烧写Program ROM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H:
STC没有仿真工具,对开发者来说颇有不便,LGT的优势是在于集成了SWD仿真,加快开发者研发产品的速度。 ...

话说STC即将临盘的15系列是有仿真工具的。 具体临盘日期不确定

IO翻转速率方面,是不是指能输出的最高频率?

用过15F104翻转输出一个9M左右的频率给另外一个单片机做时钟,还能用。15F104内部RC设定18M左右,就干一件事

网友:
什么东西嘛!从哪都找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话说STC即将临盘的15系列是有仿真工具的。 具体临盘日期不确定

IO翻转速率方面,是不是指能输出的最 ...

最高可到1/2系统时钟频率,如果是加入循环也可以到1/3系统时钟频率!
=1/2SysClk
cbi      PORTA,n
sbi      PORTA,n
cbi      PORTA,n
sbi      PORTA,n
cbi      PORTA,n
sbi      PORTA,n

=1/3 SysClk
lp:
cbi      PORTA,n
sbi      PORTA,n
rjmp   lp

网友:
默认时钟2分频(8MHz)好像高了点,一些低功耗应用,会在开机到改变分频之间电流比较大。

网友O:
SWD支持下载吗?ISP使用SPI接口需要的信号比较多比较占位置。PCB上要流出6个焊盘,而且MOSI、MISO、SCK还不能挂大电容,否则烧录失败,所以建议你SWD接口支持烧录功能、SWD也尽量不要和AD端口复用。其实STM8的SWIM接口我绝对比较好,只占用一个IO,和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O:
SWD支持下载吗?ISP使用SPI接口需要的信号比较多比较占位置。PCB上要流出6个焊盘,而且MOSI、MISO、SCK还不 ...

飞思卡尔,COLDFIRE,系列也是单线烧录,仿真的,当然也需要RESET口的配合,也赞一个

网友P:
多少个定时器。
PWM 是否和ST的高级定时器一样。
模拟比较器能够耐压多少。

另外,“最”这个修饰要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没关注老大这两天发的帖子哇……这个是老大主推用来打击老妖的STC单片机的…… ...

干嘛要打击“老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SWD支持下载吗?ISP使用SPI接口需要的信号比较多比较占位置。PCB上要流出6个焊盘,而且MOSI、MISO、SCK还不 ...

仁兄的意见非常好,现在LGT8F可以支持SWD下载。迟点会发布下载软件。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主要是“老妖”的产品性能太让人伤心欲绝了吧,还有就是“老妖”太会吹了,什么”***是最大的单片机品牌什么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主要是“老妖”的产品性能太让人伤心欲绝了吧,还有就是“老妖”太会吹了,什么 ...

我们任重而道远,需要AVR的忠实粉丝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走的更远!

网友:
又一款新型单片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我们任重而道远,需要AVR的忠实粉丝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走的更远! ...

“蛋疼猫”mm,是厂房技术支持? ,,,你的图片,哈哈,就想到蛋疼

虽然n年前就放弃avr了(有幸躲过缺货危机),但是仍然非常支持有个兼容avr的产品出现;建议至少引脚上要做到兼容,否则无法直接替换旧产品,就失去太多竞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蛋疼猫”mm,是厂房技术支持? ,,,你的图片,哈哈,就想到蛋疼

虽然n年前就放弃avr了(有幸躲过缺 ...

仁兄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会在后续的产品做到兼容。旁名牌确实有需要啊!

网友R:
等待16K 32K 44引脚版本,用于代替m16、m32

网友:
可以和AVR完全兼容?

网友:
有空要学习学习,就是ram有点不够用,最近发现单片机ram不是一般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R:
等待16K 32K 44引脚版本,用于代替m16、m32

你等着,我会回来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哥哥,你真的要难为小女子了?这么小的MCU也要跑OS?看来你的功夫不错!加油! ...

这句话配合猫的头像,想起了玛丽莲梦露那张经典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句话配合猫的头像,想起了玛丽莲梦露那张经典照片.........

都被那位哥哥把我戏叫"蛋疼mm",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哥,SRAM大了成本也上去了,左右为难啊!

把SmallRTOS移植过来,不是一件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多少个定时器。
PWM 是否和ST的高级定时器一样。
模拟比较器能够耐压多少。

PWM是兼容AVR的。

网友:
新的东西,期待······

网友:
今天才知道LGT,我要out了。。。

网友:
懒骨头性能到底怎么样呀?

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话说STC即将临盘的15系列是有仿真工具的。 具体临盘日期不确定

IO翻转速率方面,是不是指能输出的最 ...

话900K我到是相信的,9M我是不相信的。我试过了。把外部晶振上到27.M,分成13.56MH的IC卡用,结果就是三角波,幅度严重不够

网友N:
引用 楼主:
话900K我到是相信的,9M我是不相信的。我试过了。把外部晶振上到27.M,分成13.56MH的IC卡用,结果就是三角 ...

兄台,请问你测试的是否是 STC15系列的

偶用的是STC15F104 内部RC频率18M左右,定时器翻转IO输出的9M左右的频率给STC12C5408用。主要是需要一个适当的PWM频率

另外,好像资料中提到要限制输出的频率12M在以内

网友:
LTG究竟是什么啊

网友H:
有人说LGT MCU是"烂骨头单片机",那STC就是"屎太长单片机"?不说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人说LGT MCU是"烂骨头单片机",那STC就是"屎太长单片机"?不说也罢。

就让LGT熔进骨头里面去吧,别和他一般计较。

网友:
持续关注中,希望有这个可以给中国人长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让LGT熔进骨头里面去吧,别和他一般计较。

STC MCU应该是“死太惨单片机”。就是用了他的单片机会死得很惨的。哈哈,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兄台,请问你测试的是否是 STC15系列的

偶用的是STC15F104 内部RC频率18M左右,定时器翻转IO输出 ...

刚刚测试了15F104E,直接时钟输出,12HMZ可以,18MHZ不行了

网友:
flash有点小

网友:
看资料LGT真是价格便宜量又足的单片机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D:
话说STC的8位单片机做的还是很好的~~~
持续关注~~~

没有价格优势  和技术优势  LGT如果真的做到AVR的性能 STC就很难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有价格优势  和技术优势  LGT如果真的做到AVR的性能 STC就很难混了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

网友:
谁贴个适合新手的AVR视频教程给我啊   我也想学学编程。谢谢  绝对的新手,会做个51的流水灯,数码管,12864之类的东西

网友U:
7.指令,99%指令为1单周期指令。3级流水设计可以提高单片机执行效率,LGT8可以说是在单发流水指令系统速度最快的单片机。

这个是吹牛

网友H:
引用 网友U:
7.指令,99%指令为1单周期指令。3级流水设计可以提高单片机执行效率,LGT8可以说是在单发流水指令系统速度最 ...

从指令执行效率来看,在同等速度的8bitMCU说是最快的,当之无愧!

网友:
终于上到官方网站了,http://www.mcugreen.com/,每次都去了http://www.lgt.com/en/index.html,shit

网友V:
在同等速度的8bitMCU说是最快的

that's an oxymoron: if they are 同等速度, they must be equally fast. Otherwise, they cannot be 同等速度.

that's like saying that we run equally fast but I am faster than you.

网友U:
引用 网友H:
从指令执行效率来看,在同等速度的8bitMCU说是最快的,当之无愧!

这个指令是比较高效,但我说的是"99%指令为1单周期指令"这个是吹牛,如果这个单片机有100多条指令,只有要2条是指令不是单周的,那么就已经没有99%了。

还有就是这个单片机主频不够高,AVR好多都是20MHz的,这个只有16MHz,两种单片机可能速度是差不多的。一个较高频,一个指令较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V:
that's an oxymoron: if they are 同等速度, they must be equally fast. Otherwise, they cannot be 同 ...

他应该指的是同等时钟下

网友:
很好很好,这个要跟进

楼主:
片子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U:
这个指令是比较高效,但我说的是"99%指令为1单周期指令"这个是吹牛,如果这个单片机有100多条指令,只有 ...

仁兄,LGT可以跑32Mhz,只是datasheet保守的写16Mhz,工作在3.0V至3.3V下32Mhz是测试过的,可以跑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H:
仁兄,LGT可以跑32Mhz,只是datasheet保守的写16Mhz,工作在3.0V至3.3V下32Mhz是测试过的,可以跑的。 ...

...那个叫超频,AVR也是可以到32MHz,甚至更高。AVR XMEGA系列标称32MHz,指令集也是是改进的高效指令,就是价格太贵。

"工作在3.0V至3.3V下32Mhz是测试过的,可以跑的。"

怎么测的,有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那个叫超频,AVR也是可以到32MHz,甚至更高。AVR XMEGA系列标称32MHz,指令集也是是改进的高效指令,就 ...

由于条件所致,只是室温下测试。

网友:
支持LGT和STC竞争。
有竞争才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哥,SRAM大了成本也上去了,左右为难啊!

版主,给点资料啊选型方面的~~~~ 这个单片机的价格方面你也吐露下啊~~ 出个板子和图给我们玩下,还有这个ic好采购吗?

网友:
是哪家公司出的单片机啊

网友:
其实没必要这么针对stc。。。

stc的51和2052还是让我很容易进入了单片机的世界。。。相对于avr的整个电路,程序,下载什么的还是更容易入门一些。

网友(2012-08-01):
什么时候会有16K,32K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