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AG下载时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08):
各位,我在下载fpga nios程序时一直出现There are no Nios II CPUs with debug module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上面说让我先下载sof文件,我都这样弄了,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找不到匹配DEBUG模块.你检查一下你的nios核是否配置正确了.

网友:
sof文件与nios不匹配,从新编译sof或从建nios工程

网友B:
没有jtag_debu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找不到匹配DEBUG模块.你检查一下你的nios核是否配置正确了. ...

好像是sof文件下载进去后没有执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jtag_debug模块?

好像是sof文件下载进去后没有执行啊,板子的问题是sof文件通过jtag下进去后有时会执行,有时又不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jtag_debug模块?

像是sof文件下载进去后没有执行啊,板子的问题是sof文件通过jtag下进去后有时会执行,有时又不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是sof文件下载进去后没有执行啊,板子的问题是sof文件通过jtag下进去后有时会执行,有时又不执行,这是 ...

我觉得是不是复位的问题。新手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