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小车驱动L298

楼主(2012-04-08):
最近想玩小车,请问有L298的相关驱动程序么?

网友:
看DATASHEET吧,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现在网上都会有原理图,而且很全~~

网友:
百度下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
单用L298是很容易控制的,就是两个H桥,分别控制通断就行,跟开关差不多。速度可以考虑用PWM控制

网友:
用PWM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H桥啊 ,看下datasheet,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还是在论坛搜搜吧

网友:
大哥,高低电平就行了。学过51的基本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