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隔离运放

楼主(2012-04-08):
求助万能的坛,小弟现在想弄一个差分隔离采样的电路,但是没有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差分隔离运放,希望有用过的前辈能够推荐下,之前有看过TI的AMC1200但是这个是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的,没有直接是一个差分输入,但是一路输出的差分隔离运放,谢谢了。

网友:
几大半导体模拟量隔离器件我都有留意
没发现有楼主所说的器件

隔离运放死贵死贵的

网友A:
你再差分输出 接一个差分运放就行了啊 是在找不到的话.

网友:
用隔离光耦自己做,或者是ADC后面加数字隔离然后进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差分输出 接一个差分运放就行了啊 是在找不到的话.

谢谢哈 打算用个AMC1200+LM358来做隔离,有点贵,不过应该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