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Q208C8JTAG下载程序

楼主(2012-04-08):
这两天碰到个奇怪的问题:我用JTAG给fpga下载程序时有时有时能成功,有时又失败,这个问题好奇怪啊,第一次碰到啊。向各位大侠请教啊!

网友:
估计是焊接问题,虚焊了吧

网友A:
焊接以及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以及连接线的问题

这,,,,我都弄了好多次了,应该没有问题啊,现在为什么我想把fpga中的一个管脚拉低也拉不低啊,一直是高电平啊

网友A:
测试下是否跟电源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是否跟电源线短路

经测试,没有短路的!

网友:
仔细检查检查芯片的引脚 看看有没有其他引脚连在一起,以及其他的电源芯片,有时问题可能是其他地方带来的,还不行就换块板子,再焊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