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车车怎么整才好玩?(有什么好玩的花样

楼主(2012-04-08):
一个多余出来的车车,空架子,以前成品的时候,时速可以跑到40kM/H,没有电路板,想弄来玩玩,转弯是用一个5V的大舵机控制的,前后的动力就是用一个有刷8.5V的大电机搞定的,考虑到热量问题,所以电机的外表都装有散热器。机架的四个轮子还有减振弹簧,个头也蛮大的。
驱动部分不成问题,这个我会搞!
手机的东西也都齐全,大容量的锂电池都有!
点击图片可以查看大图

网友:
lz这个是带双差速器吧,之前玩过环奇的,速度不错

网友:
这个车子太强悍了.....期待楼主大作!

楼主:
大家都不建议一下,要怎么弄,才好玩

网友A:
玩具车都有差速器?

网友B:
哈哈 ,我刚做过这种遥控小车的项目,采用MOS管IRF540和IRFP9540做的全桥驱动,驱动电流可达23A,控制电路用KIS33降压,电源可以是23~8伏不等,用24L01作为发送和接收,可以控制直流电机无级变速,控制舵机自由转向,我的报告正在写 到时候贴上来~~期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刚做过这种遥控小车的项目,采用MOS管IRF540和IRFP9540做的全桥驱动,驱动电流可达23A,控制电路 ...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车都有差速器?

之前花过350买过一个环奇710的,和这个结构差不多,前后独立悬挂,四驱,双差速,还是很有可玩性的

楼主:
己经把硬件件驱动部分搞定了,用了全桥电路,加了升压电路,提高G极驱动电压!
期待7楼的作品

网友:
很帅啊 那里能搞到这个底座啊

网友:
搞个自动驾驶,GPS定位,按事先规划好的路线自动巡航,或者遥控。
https://github.com/arktools/ardupilotone/wiki/ArduRover

楼主:
多出来的

网友(2012-10-30):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MDc4Njcy.html  去年做的 百度搜索"基于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的遥控小车"

网友:
现在都不玩了车子了    换玩音响了  玩PLC了

网友:
最近也在规划做个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