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控制sim300 gprs模块发短信问题

楼主(2012-04-08):
       最近在调试msp430f149控制sim300 gprs模块发短信,调了很长时间了,总是有问题。发送了几次,手机能接收到,但是接收到的是□@123,后来就再没发送成功过,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很着急,谢谢了!!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T_F[]={"AT&F\r\n"};      //模块初始化
uchar AT_AT[]={"AT\r\n"};
uchar AT_ATE[]={"ATE0\r\n"};
uchar AT_Save[]={"AT&W\r\n"};
uchar AT_CMGF[]={"AT+CMGF=1\r\n"};   //指定信息的输入输出格式为文本格式
uchar AT_CSCS[]={"AT+CSCS=\"GSM\"\r\n"};
uchar AT_CSCA[]={"AT+CSCA=\"+8613800290500\"\r\n"};
uchar AT_CSMP[]={"AT+CSMP=17,167,0,241\r\n"};
uchar AT_CMGS[]={"AT+CMGS=\"133*****360\"\r\n"};
uchar AT_DQML[]={"AT+CMGR=1\r\n"};
uchar AT_SCML[]={"AT+CMGD=1\r\n"};
uchar AT_ATF[]={"AT&F\r\n"};

uchar send_text[] = {"123\r\n"};

uchar rec[120];
uchar m=0;
uchar n=0;

void delay1(uint a);
void SEND_GPRS_CMD(uchar a,uchar b[]);
int REC_CMD0(void);
int REC_CMD1(void);
void CONNECT_GPRS(void);
void Arry_Init(uchar *str);

void delay1(uint a)
{
   uchar j;
   while(a--)
   {
     for(j=250;j>0;j--){}
   }
}

void SEND_GPRS_CMD(uchar a,uchar b[])          //发送命令子程序
{
   uchar co;
   co=0;
   do
   {
     Send1Char(b[co]);
     co++;
     if(co==a) break;
   }while(1);
}

int REC_CMD0(void)                          //接受"OK"子程序
{
  uint j,k;
  j=0;
         for(k=0;k<120;k++)
        {
          if((rec[k]!='O')&&(rec[i]=='K'))
           {
             j=1;
             Arry_Init(rec);
             m=0;
             break;
           }
        }
  return(j);
}

int REC_CMD1(void)                          //接受">"子程序
{
  uint j,k;
  j=0;

       for(k=0;k<120;k++)
        {
          if((rec[k]=='>'))
           {
             j=1;
             m=0;
             Arry_Init(rec);
             break;
           }
        }
  return(j);
}

void CONNECT_GPRS(void)           //*************GPRS连接*****************8
{
  SEND_GPRS_CMD(sizeof(AT_F),AT_F);          //发送AT&F
  do
  {
    if(REC_CMD0()) break;
  }while(1);
  SEND_GPRS_CMD(sizeof(AT_AT),AT_AT);          //发送AT
  do
  {
    if(REC_CMD0()) break;
  }while(1);
  //Disp1Char(1,0,'2');
  SEND_GPRS_CMD(sizeof(AT_ATE),AT_ATE);     //发送AT+ATE0
  do
  {
    if(REC_CMD0()) break;
  }while(1);
  //Disp1Char(1,0,'3');
  SEND_GPRS_CMD(sizeof(AT_CMGF),AT_CMGF);  //发送AT+CMGF
  do
  {
    if(REC_CMD0()) break;
  }while(1);
//Disp1Char(1,0,'4');
  SEND_GPRS_CMD(sizeof(AT_CSCS),AT_CSCS);      //发送AT+CSCS
  do
  {
    if(REC_CMD0()) break;
  }while(1);
  //Disp1Char(1,0,'5');
  SEND_GPRS_CMD(sizeof(AT_CSCA),AT_CSCA);  //发送AT+CSCA
  do
  {
    if(REC_CMD0()) break;
  }while(1);
  //Disp1Char(1,0,'6');
  SEND_GPRS_CMD(sizeof(AT_CSMP),AT_CSMP);  //发送AT+CSMP
  do
  {
    if(REC_CMD0()) break;
  }while(1);
  //Disp1Char(1,0,'7');
  SEND_GPRS_CMD(sizeof(AT_Save),AT_Save);  //发送AT&W
  do
  {
    if(REC_CMD0()) break;
  }while(1);
  //Disp1Char(1,0,'8');
  SEND_GPRS_CMD(sizeof(AT_CMGS),AT_CMGS);  //发送AT+CMGS
  do
  {
    if(REC_CMD1()) break;
  }while(1);
  //Disp1Char(1,0,'9');
  SEND_GPRS_CMD(sizeof(send_text),send_text);
  /*Disp1Char(1,0,'1');
  Disp1Char(2,0,'0');*/

  while((IFG1 & UTXIFG0)==0)
    TXBUF0=0x1A;
  Disp1Char(1,0,'1');
  Disp1Char(2,0,'1');
}

//初始化数组
void Arry_Init(uchar *str)
{

    uint i;
    for(i=0;i<120;i++)
    {
        str[i]='0';
    }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LcdReset();
  LcdWriteCommand(0x01, 1);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Arry_Init(rec);
  _EINT();

    CONNECT_GPRS();
    /*_NOP();
    _NOP();*/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串口接收中断子函数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rec[m++]=Get1Char();
    if(m==120)
      m=0;
}

楼主:
在线等啊在线等~~~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2012-05-28):
MARK^^^^^^^^^^^^^^^^^^^^^^^^^^^^^^^^^^^^
问题解决了没,我最近也在搞MC55GPRS通信,我也是用的149,请问一下,您MCU和通信模块硬件是如何连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