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三极管驱动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2-04-08):
P2口写0的时候,数码管12脚是5V,这个没问题,可当P2口写1的时候,12脚3,72V,这就不应该了。按常理应该是基极为高,三极管截止,数码管12脚为低。

问题B:万用表在不加电情况下用二极管档测集射两脚,射极正,集极负,貌似这个管全亮了,只不过不是很亮。如何解释?

网友:
是不是限流电阻大了?

网友A:
基极为高? 超过5V了吗?

楼主:
我也觉得是这原因,当这个电阻大于某个值,无沦基极是高还是低,三极管都导通,请高手给个评论?

网友:
P2接电源了?不要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为高? 超过5V了吗?

怎么也不可能超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为高? 超过5V了吗?

基极再高也不可能超过5V啊。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三极管和数码管漏电引起的,第二个问题想不通,貌似共阳的管子,有二极管单的应该是数字表,红笔就是正极,负极直接接到共阳脚了,没有其他电源的时候不会亮,另外LZ要排除电源漏电引起的状况

网友C:
3.72V时数码管亮吗?

网友:
仔细查查,三极管是否准确应用,发光管极性是否正确,如果去掉单片机正常的,就去查单片机那块。

网友:
CPU的电源电压多少?
P2写1的时候基极电压多少?

网友:
集电极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
用万用表量集、射极时相当在集、射间并联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三极管和数码管漏电引起的,第二个问题想不通,貌似共阳的管子,有二极管单的应该是数字 ...

这个数码管是共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2V时数码管亮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用的是S8550的三极管,数码管是共阴的,而它输出一个3。72V的电压,数码管当然不亮了,正常应该是低电平,数码管才会亮的。
*********************************************************************************

wugj :
整个过程并没有去掉STC89C52RC单片机。在集射间用二极档能全亮数码管(8和一个点)不是可以这样考虑:红表笔的电压经过整个单片机电路相当于一个电阻,加在了数码管的阳极了上,所以数码管全亮了,而亮得不够是因为这个电阻有点大,驱动电流不够。
*************************************************************************************

yondyanyu :
从上面应该可以看出来,单片机是5V。P2写1的时候,基极电压4。99V。
××××××××××××××××××××××××××××××××××××××××××××××××××××××××××××××××××××××

lhlmm :
集电极限电阻,有没有必要必须得加上?
××××××××××××××××××××××××××××××××××××××××××××××××××××××××××××××××××××

网友C:
共阴的?你确定?
共阴的怎么能这样接呢?
不是阴极低电平就亮的,还要有电流才行啊
共阴的话,电流是向外流的,你的8550怎么会有电流呢?
把8550换成8050,然后发射极接GND这样才对嘛,非要用8550,把集电极接GND,发射极接阴极,CPU的控制逻辑反一下,也行。
有个问题搞不懂,连三极管都不会用的人,怎么就能学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阴的?你确定?
共阴的怎么能这样接呢?
不是阴极低电平就亮的,还要有电流才行啊

谢谢楼上的批评。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个图,我的连线基本上跟这个图一样,见1楼,请指出问题。三极管确实没太多的经验,单片机感觉只能点几个液晶屏而已。所以一切有待学习。

网友:
三极管基极使用10K电阻上拉到5V,单片机的内部上拉电阻由于工艺不一样上拉性能不是很能保证。外接一个上拉保准。
基极限流电阻使用1K或者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批评。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个图,我的连线基本上跟这个图一样,请指出问题。三极管确实没太多的经 ...

数码管连接的确是有问题,LZ在用别人的电路图的时候必须明确自己的元器件和别人的是否一样,你在网上所找的图没有说明数码管的型号,但从连接方式上可看出数码管应该是共阳的,而LZ的数码管却是共阴的,问题可想而知啦……

数码管的连接问题网上有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楼主:
楼上的我觉得可能快说到正点了,不过我的P0,确实是用10K上拉的。三极管的基极,应该是一个限流电阻,我用的贴片102,它和S8550配合构成开关电路,当P2为低,三极管饱和导通,集电极5V,这个正确;当P2为高,按道理应该是三极管截止,射极电压降在三极管上,集电极电压降下来了,低电平输出,可我这里的问题就是电压为3.73V。

      继续量三极管电压,B极4.99V,E极5V正确,C极3.73V,BC0.020左右,EC0.018左右。奇怪了,还有的电压哪去了呢?

网友:
数码管换共阳的吧
建议好好读一下关于三极管的书
另外不要一直纠结这个电压了,换个指针表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是这样的现象吧,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觉得可能快说到正点了,不过我的P0,确实是用10K上拉的。三极管的基极,应该是一个限流电阻,我用 ...

P2输出高电平,所以Vb = 4.99v正常,Ve = 5.0v正常,至于Vc = 3.75v……哪就得看LZ的电路图了,以下是我根据LZ给的电路图等效的:

看看你P0口的电平,根据你测得的Vc = 3.75V,我推测P0口你给的应该是高电平,哪么3.75v就很好解释了,剩余的1.25v被数码管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2输出高电平,所以Vb = 4.99v正常,Ve = 5.0v正常,至于Vc = 3.75v……哪就得看LZ的电路图了,以下是我 ...

恩,谢楼上的,正解!结贴!!感谢上面的各位,不在纠结这个问题了,通过这个错误感觉理清了可多。

网友:
应该是在P2口加10K的上拉电阻到5V.

楼主: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上传效果图,以谢各位。

网友:
最近在狂搜51连接四位一体共阴数码管的三极管接线电路,看了帖子后有所启发。谢谢楼主把问题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