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个新手级万用表,大家推荐下呗~

楼主(2012-04-08):
价格150内,看了很多表,什么优利德UT58A,宝工的MT1232,都觉得挺好的……
大家推荐个质量不错的吧~~谢谢了

网友A:
胜利v890c。。。好像是c吧。。。可能是d。。。这个具体型号还真忘记了。。。个人在用这个。。。。。感觉还可以。。。除了大了点,丑了点。。。。感觉其实只要是正规大厂出的万用表其实都可以的啦。如果要求很高的,干脆直接上个示波器。。。。。。只要是看功能了,比如三极管管脚的判别,测电容测温度等等自己看吧。

网友B:
首先看你想要数字的还是指针式 的呀?新手建议买数字的

网友:
正在用VC890D,六七十吧,便宜好用

网友C:
宝工MT1232,实惠质量不错,就是丝印字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v890c。。。好像是c吧。。。可能是d。。。这个具体型号还真忘记了。。。个人在用这个。。。。。感觉还 ...

嗯,这个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工MT1232,实惠质量不错,就是丝印字容易掉~~~

实验室很多宝工的工具,质量很过硬啊。就是价格比较贵,自己买的话感觉不是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你想要数字的还是指针式 的呀?新手建议买数字的

我也觉得新手要用数字的

可是我搞不懂 为什么高中 物理都是教我们用指针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新手要用数字的

可是我搞不懂 为什么高中 物理都是教我们用指针式的 ...

我们主要学物理,经典,容易懂呀,指针式又便宜,学校不是为了省钱

网友:
指针式有指针式的好处,好的指针表不见得比数字的便宜…你去看看晶体管毫伏表,现在生产的还都是长指针的…所以不知道的话不要乱说,什么省钱的话都出来了。
如果楼主只是自用,不做计量的话,胜利的表已经够用,价格不上不下的表没什么好买的。有富裕的并且用的着的话试着入门一个低位数的台表也是不错的。

网友:
呵呵,本来就是垃圾货,30左右都有,能大概用一下就那样了,数字的垃圾货也要50起

网友:
我也正准备买个,vc890d好像还勉强可以用

网友:
在学校曾今做过一个指针式的,最主要还是便宜!

网友:
新手的话买个胜利吧,高端的给你也是浪费!

网友:
vc9806 9807

网友:
胜利VC97,120RMB

网友:
推荐胜利,性价比高

网友:
就买宝工MT1232,质量绝对比国内的大牌子强, 我这里的工程师人手一部, 几年没有坏一个的~~

网友:
不如买个17B,虽然超预支,但用十年八年没问题!

网友:
我买的最便宜的那种 10元的数字的, 也就业余测个电阻电压什么的, 够用了的.

网友:
优利德的UT38吧,我前段时间万用表坏了就换了一个这个,还算好用。

网友:
我也是垃圾的830B万用表,因为我不做模拟电路

网友:
优利德UT61系列。

网友:
150 , 可以买 VC86D   3 5/6的,最大显示5999.

网友:
建议买VC980+,220元,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新手要用数字的

可是我搞不懂 为什么高中 物理都是教我们用指针式的 ...

实际使用,新手当然是用数字的比较合适。但是基础的教学还是用指针的比较好,清晰易懂,能方便说明原理。

网友:
推荐优利德和胜利,都不错,福禄克的估计有点超预支,宝工没听说过……

网友:
VC70C数字万用表 -带USB电脑接口(可以电脑记录、查看),
自动量程,全按键无转盘(我个人最喜欢这点,不会磨损)
缺点是性能不强大,对新手非常合适,淘宝150¥
几年后成高手还可以再买更加强大的表

网友:
BM903 80RMB左右,功能又多,可测电感,电容,频率

网友:
记得当时物理实验 关于指针的表还有几个题目每次都要考

网友:
表笔可以多买一副
经常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