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喇叭两端电压只有0.007V,怎么会这么低?

楼主(2012-04-08):
太神奇了。。。。

------------  补充1
用交流档测试,电压太不稳定了,从0.6一直到1.9V,肿么回事?

网友A:
用什么仪器量的?用什么仪器的什么档位量的?

网友B:
你知道喇叭的直流电组吗?

网友:
放音的时候?用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仪器量的?用什么仪器的什么档位量的?

万用表,在2v直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喇叭的直流电组吗?

直流电阻,神马意思?
直接测电阻?
那货标的是8欧,偶测出的却是6.2欧:(
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不同?

网友A:
普通扬声器正常情况下工作时只流过频率、强度不断变化的交流电,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是测不出来和测不准的。

网友:
交流的用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扬声器正常情况下工作时只流过频率、强度不断变化的交流电,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是测不出来和测不准的。

偶应该用交流电压测?

网友:
喇叭的阻抗( 8欧)  是接1000Hz正弦交流时的等效电阻。常用指针表交流10V档测正在播放的人声语音,大致估算w=V^2/(阻抗)。

网友:
收音机的喇叭  你还指望多大功率啊    放音的时候  交流档  有电压值   有变化就行了  直流党 的时候  是0 最好

网友:
要量交流值,而不是直流值。

网友:
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侧过,后来长大了才明白,不能这样测的

音频信号相当于频率和电压不断变化的交流电,你那个电表响应时间跟不上频率和电压的变化所以你测不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偶应该用交流电压测?

你万全不懂。
万用表直流档怎么会去测喇叭的电压,直流档测直流,但如果过的是直流喇叭怎么响?

换交流档也不行,因为万用表频率响应有限,基本是在50-100HZ交流才有参考价值,但收音机放出的信号都有200-4000HZ,你万用表测出来的也不准。但能看到数字或者指针变化,但数值没有任何意义。

最正确的是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希望是多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万全不懂。
万用表直流档怎么会去测喇叭的电压,直流档测直流,但如果过的是直流喇叭怎么响?

求性价比高的示波器:)

网友D:
通过喇叭的电流有两部分,一个是直流分量,一个是交流分量,直流分量是不产生变化的部分,在喇叭中是有害的,而交流分量是有用的部分,实际应用中由多个不同频率的信号复合的,所以你不能用万用表去量. 如果你能明白你想测量的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直流档只能量出直流部分,接近于0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通过喇叭的电流有两部分,一个是直流分量,一个是交流分量,直流分量是不产生变化的部分,在喇叭中是有害的,而 ...

你应该告诉他,基本没有直流分量,最差的功放前都有一个电容隔直流。

网友:
静态的话要是高了才奇怪。。。一般收音机有输出电容处理中点电位

网友:
楼主牛逼,还有一个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告诉他,基本没有直流分量,最差的功放前都有一个电容隔直流。

这个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