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FPGA要深入学习的话,实在是太难了

楼主(2012-04-08):
感觉FPGA要深入学习的话 实在是太难了,需要购买的外设也比ARM单片机的昂贵
并行处理的思想也比ARM单片机缜密和复杂得多,而且用到的数电知识也很多
以前总是以为模电和数电是最简单和垃圾的两个东西 学习了单片机和FPGA以后才发现这两个东西是贯穿电子一身的东西,也是最精华的两个东西,
但这才是我们硬件设计的人需要的,所以哥决定要折回去好好学习数电和模电,一定要把FPGA拿下来,哥完全放弃单片机 要主攻这个FPGA这块,也希望大家多给与指导和帮助

网友A:
我也准备学学FPGA,这货入门也比单片机难啊!

网友B:
学习FPGA需要时间,精力,耐心,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FPGA需要时间,精力,耐心,毅力

怎么你才三莫元 你也是新加入的?希望一起学习

网友C:
没有仪器设备用好FPGA太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仪器设备用好FPGA太难

没有开发板可以么?直接用实验室设计的板子。

网友:
看你要学习到什么程度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
FPGA基础学科,电路原理,数电;在深入数字信号处理;在深入就是数学了。
所以你看做工程院的院士有好多都是学习数学与物理出身的。这就是科学。
曾经有一个帖子问,我们做电子的是科学吗?在这里我可以回答“是!”
个人意见啊!

网友E:
FPGA跟模电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仪器设备用好FPGA太难

求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开发板可以么?直接用实验室设计的板子。

可以的,不用专门买开发板,用开发板的好处是第一次用避免硬件上的设计弯路拖后腿。毕竟一个产品打样四层板也要上千元,还要时间。所以买开发板作为设计的评估,减少一次打样费用是值得的,个人学习能用以前的板子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PGA跟模电有什么关系?

LVDS信号,在绘制电路板的时候分布电容很重要,您说和模拟电路有关吗?
个人认为肯定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求详解?

至少要示波器吧,有逻辑分析仪更好,这样复杂的状态机设计可以直观的看到状态的跳转,提高设计效率。如果没有仪器,靠脑袋排除问题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示波器吧,有逻辑分析仪更好,这样复杂的状态机设计可以直观的看到状态的跳转,提高设计效率。如果 ...

难怪我们学校没有FPGA的课程。。。。

网友:
坚持学习电子设计的本质(基础知识),同时不要钻进理论中不出来,多多动手实践,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示波器吧,有逻辑分析仪更好,这样复杂的状态机设计可以直观的看到状态的跳转,提高设计效率。如果 ...

嵌入式逻辑分析仪可以没有 好使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LVDS信号,在绘制电路板的时候分布电容很重要,您说和模拟电路有关吗?
个人认为肯定有啊! ...

只能说绘制电路板和模电很有关....

FPGA是设计工程师干的事。
主要内容不是设计板子,而是结构的设计和优化方法,比如怎么去写可以实现功能的偏向硬件实施的代码,这是和51,arm那些MCU的很大区别。
偏工程的当然需要有应用方面的侧重。

绘制电路板也是一门大学问吧?个人觉得还是不要和FPGA混在一起学的好.

网友H:
FPGA不仅仅是写RTL的code那么简单,数字信号处理,高速IO的相关特性,SI/PI也有关系。个人觉得有半导体背景的学起来可能更容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FPGA不仅仅是写RTL的code那么简单,数字信号处理,高速IO的相关特性,SI/PI也有关系。个人觉得有半导体背景 ...

有同感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I:
没有应用的场景,充其量玩玩而已!
就像演员没有舞台,就不叫演电影

网友J:
我之前都是在核心板上跑,然后接上万用表或灯来检测是否正常。现在则是接在FX2上,直接用自己做的控制台检测FPGA状态。当然要想单步调试FPGA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时钟用单片机生成,这样走一步就是一步了,没有那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绘制电路板和模电很有关....

FPGA是设计工程师干的事。

您说的很对,FPGA的结构设计与优化等等是很重要的内容,一个人做好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看你怎么要求自己了,单纯作为一个FPGA程序开发人员已经足够了,要是作为一个系统架构的工程师,只会这些还不够。
虽然我也不精通,但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着。。。!呵呵!
学无止境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都是在核心板上跑,然后接上万用表或灯来检测是否正常。现在则是接在FX2上,直接用自己做的控制台检 ...

好方法啊 用单片机控制时钟 之前一直是用分频器把频率分到很低 感觉用单片机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应用的场景,充其量玩玩而已!
就像演员没有舞台,就不叫演电影

非常同意。就算是入了门,也就那样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你才三莫元 你也是新加入的?希望一起学习

嗯,是新加入的,也是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买块开发板     不过最好有示波器 不然这货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应用的场景,充其量玩玩而已!
就像演员没有舞台,就不叫演电影

正解

网友:
有没有前辈可以推荐几本进阶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学学FPGA,这货入门也比单片机难啊!

同感啊~~~~

网友:
FPGA也有细分的 都了解后再深入一个具体的领域

网友:
我感觉FPGA入门很简单,但是深入是很难的,没有项目很难深入进去的!

网友:
听说学FPGA不一定非得要开发板,这个东西就是时序,只要安装个ModelSim就可以学习了,时序这种东西是很容易用软件进行验证的,至于说下载到芯片里面去跑,可以不必立即开始,,,

有一种所谓的前端设计人员,就是完全用软件仿真,然后TestBench进行验证,根本从来不会接触实际的硬件——完全只看波形图,等验证好了,最后由后端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拿到硬件上去试。。

当然,都是道听途说,本人是搞单片机的,,,,

网友:
由于很欣赏FPGA的并行设计理念,才学的……入门都比单片机难的多的多,现在只略知皮毛。

个人觉得,单片机、DSP、FPGA等,只是做工程项目的工具而已。我们所寻求的只是解决工程应用的最优方案。

网友K:
找个做LED控制器的公司进去边做边学吧,个人感觉LED控制行业是会用到FPGA的,技术门槛最低的行业了。
攒点钱买块官方出的FPGA开发板吧,不管是项目开发,
还是样板制作,官方的参考设计是最权威的学习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个做LED控制器的公司进去边做边学吧,个人感觉LED控制行业是会用到FPGA的,技术门槛最低的行业了。
攒点 ...

LED用FPGA?成本部会太高了吗?
相同功能的LED用 MCU部就够了吗?

网友:
普通双基色显示文本或图片的LED显示屏用ARM7或者STM32就OK了
显示视频的就要FPGA,一般结构是FPGA+ARM7,也有直接用ARM1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用FPGA?成本部会太高了吗?
相同功能的LED用 MCU部就够了吗?

市面上好多大型的多路LED网络联机控制器就是FPGA做的,我拆了好几个公司的产品,确实是这样……spartan-3系列的FPGA居多。

网友L:
我怎么听我学长说 学FPGA入门比ARM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怎么听我学长说 学FPGA入门比ARM简单啊

入门容易 精通难  入门后 不往更高层次去的话 基本上没有学习FPGA的必要 还不如去学51来得实际  共层本的芯片 必须用在高端一些的地方

网友:
    希望精通的FPGA的人来说几句  不懂就别装懂

网友:
“模电和数电是最垃圾的两门课”????

看到这句扭头就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门容易 精通难  入门后 不往更高层次去的话 基本上没有学习FPGA的必要 还不如去学51来得实际  共层本的 ...

嗯 我觉得挺对的  现在正在纠结这个...

网友:
没有好仪器做不大FPGA,只能小玩玩

网友:
多少门的设计才算是大的设计?试问一个人做又能写多大逻辑的代码的?
听做FPGA/IC的朋友说,前端设计只要modelsim功能/时序/后仿都没有问题,下到板子上99%都没有问题,有问题99%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刚刚才买了开发板,以前读书从没学过,一起入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示波器吧,有逻辑分析仪更好,这样复杂的状态机设计可以直观的看到状态的跳转,提高设计效率。如果 ...

深有体会

网友(2012-08-10):
好的仪器好贵啊

网友:
用嵌入式逻辑分析模块比外接逻辑分析仪要方便很多。特别芯片管脚那么密,还有是BGA 封装的,逻辑分析仪探针根本伸不进去。

网友:
入门FPGA是很简单,那是你拿FPGA当单片机使的情况下。
要用FPGA做单片机做不了的事情,才算是真正入门了。
比如做一个8路AD数据采样,并将这些数据作FFT转换,要求时间为5us。这个单片机就做不了了吧,

网友:
本人就开始回到FPGA这条路上

网友:
太简单了也不好,像搬砖一样,全球人都会,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
是太难,我写了好多状态机,如果看看图像处理,肯定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