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AT指令能获取一台DTU设备的IP地址吗

楼主(2012-04-08):
一般运营商的sim卡在连接到gprs网络后分配的ip地址是移动内网的ip地址,想问一下AT+CIFSR这条指令获得本地IP地址是这个动态分配的IP地址吗

网友A:
楼主说的没错啊,在激活GPRS网络后,这个指令获得的是“10.”开始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没错啊,在激活GPRS网络后,这个指令获得的是“10.”开始的IP地址。 ...

也就是说这个IP地址是内网的IP地址,那和这个GPRS通信的服务器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内网IP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
和GPRS通信的服务器,“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公网IP和端口,要想知道模块的IP地址,哪你可以“偷偷”的在数据包写上内网地址,然后发给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