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是比较热闹,发一个MSP430框架程序,初学者有用的!

楼主(2012-04-08):
// ===============================================================================================
// 文件名称:MSP430_copy.c
// 芯片类型: MSP430F148
// 开发软件: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3.2 , Windows XP
// 开发时间:2008年02月21日
// 程序功能:MSP430框架程序。适用于MSP430F149,其他型号需要适当改变。
//          不使用的中断函数保留或者删除都可以,但保留时应确保不要打开不需要的中断。
//          保留中断函数,编译器将会为BSL密码填充所有的字节。
// 编写人员:吕云曾
// 联系方式:13845052176  lvyunzeng@163.com
// 工作单位:哈尔滨瑞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hrbruiyun.com
//=================================================================================================

//========================================= 头文件 ================================================
#include  <msp430x14x.h>

//========================================== 宏定义 ===============================================

//======================================== 函数声明 ================================================
void InitSys(); //=== 系统初始化程序段 ===
void delay10ms(int count);   //===延迟===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InitSys();                   //=== 初始化 ===

while (1)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i++)
      {
        P4OUT ^= 0x01;         //=== P4.0取反输出 ===
        delay10ms(400);
      }
        for (i=0;i<30;i++)
      {
        P4OUT ^= 0x01;         //=== P4.0取反输出 ===
        delay10ms(200);
      }

  }

}

//=============================================================================
//函 数 名: InitSys(); //=== 系统初始化程序段 ===
//功 能:系统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 使用XT2振荡器 ---
   BCSCTL1&=~XT2OFF;                   //=== 打开XT2振荡器 ===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

  BCSCTL2 =SELM_2+SELS;                //=== 选择MCLK、SMCLK为XT2 ===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
  P4DIR  |= 0x01;                      //===Set P4.0 to output direction===

   _EINT();                            //===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若不需要打开,可以屏蔽本句 ===
}

//=============================================================================
//函 数 名: delay10ms(int count)
//功 能:延时子函数
//入口参数:int count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delay10ms(int count)   //===延迟===
{
unsigned int i,j,k;
for (i=0; i<count; i++)
  for(j=0; j<10; j++)
    for(k=0; k<120; k++);
}

//=============================================================================
//=========================== 端口2中断函数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2IFG&BIT0) == BIT0)
{
  //处理P2IN.0中断
  P2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1) ==BIT1)
{
  //处理P2IN.1中断
  P2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2) ==BIT2)
{
  //处理P2IN.2中断
  P2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3) ==BIT3)
{
  //处理P2IN.3中断
  P2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4) ==BIT4)
{
  //处理P2IN.4中断
  P2IFG &= ~BIT4;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5) ==BIT5)
{
  //处理P2IN.5中断
  P2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6) ==BIT6)
{
  //处理P2IN.6中断
  P2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
  //处理P2IN.7中断
  P2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USART1发送中断函数 ==============================
//=============================================================================
#pragma vector=USART1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T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USART1接收中断函数 ==============================
//=============================================================================
#pragma vector=US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tra1R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端口1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P1IFG.0~P1IFG7
//进入中断后应首先判断中断源,退出中断前应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将再次引发中断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1IFG&BIT0) == BIT0)
{
  //处理P1IN.0中断
  P1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1) ==BIT1)
{
  //处理P1IN.1中断
  P1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2) ==BIT2)
{
  //处理P1IN.2中断
  P1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3) ==BIT3)
{
  //处理P1IN.3中断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4) ==BIT4)
{
  //处理P1IN.4中断
  P1IFG &= ~BIT4;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5) ==BIT5)
{
  //处理P1IN.5中断
  P1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6) ==BIT6)
{
  //处理P1IN.6中断
  P1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
  //处理P1IN.7中断
  P1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CC1~2 TA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 10))
{
  case 2:
   //捕获/比较1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4:
   //捕获/比较2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0:
   //TAIFG定时器溢出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中断源:CC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AD转换器中断函数
//多中断源:摸拟0~7、VeREF+、VREF-/VeREF-、(AVcc-AVss)/2
//没有处理ADC12TOV和ADC12OV中断标志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if((ADC12IFG&BIT0)==BIT0)
{
  //通道0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1)==BIT1)
{
  //通道1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2)==BIT2)
{
  //通道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3)==BIT3)
{
  //通道3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4)==BIT4)
{
  //通道4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5)==BIT5)
{
  //通道5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6)==BIT6)
{
  //通道6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7)==BIT7)
{
  //通道7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8)==BIT8)
{
  //VeREF+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9)==BIT9)
{
  //VREF-/VeREF-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A)==BITA)
{
  //温度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B)==BITB)
{
  //(AVcc-AVss)/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USART0发送中断函数 ==============================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T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USART0接收中断函数 ==============================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比较器A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COMPARATOR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omparatorA()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 多中断源:CC1~6 TB
//=============================================================================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switch (__even_in_range(TBIV, 14))
{
  case 2:
   //捕获/比较1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4:
   //捕获/比较2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6:
   //捕获/比较3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8:
   //捕获/比较4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0:
   //捕获/比较5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2:
   //捕获/比较6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4:
   //TBIFG定时器溢出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 中断源:CC0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不可屏蔽中断函数 ================================
//=============================================================================
#pragma vector=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Nmi()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if((IFG1&OFIFG)==OFIFG)
{
  //振荡器失效
  IFG1 &= ~OF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IFG1&NMIIFG)==NMIIFG)
{
  //RST/NMI不可屏蔽中断
  IFG1 &= ~NMI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FCTL3&ACCVIFG)==ACCVIFG)
{
  //存储器非法访问
  FCTL3 &= ~ACCV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 基本定时器中断函数 ===============================
//==============================================================================
/*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asTimer()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网友A:
小白的问一下,这个程序能干什么。

网友B:
记号一个,这准备学430呢。貌似跟AVR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的问一下,这个程序能干什么。

这是框架啊!具体内容需要自己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的问一下,这个程序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程序什么都不能干。但是我写的所有程序都是这个程序衍生出来的。也就是什么都能干。
写程序有个规范,这个就是。按照这样的框架添加程序。过去10年你依旧清晰的知道自己的程序是做什么的。
这个在多年的硬件开发上,程序积累很重要。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做程序框架,我只是提供一个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号一个,这准备学430呢。貌似跟AVR差别不大。

学多了,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单片机都是一个样子的。主要是针对的应用场合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百度文库有和你一样的例子!哈。谢LZ呀

以前在别的论坛混,现在转到阿莫的旗下了。在 别的论坛发的帖子,被别人转帖到百度上的。

网友:
恩,不错,多学多用

网友:
非常好的模板,如果能自己整理出来,会对430整个模块 寄存器的理解,更加清晰!谢谢楼主!

网友:
写得很不错,把大多资源都用起来啦。

网友D:
用这种框架,硬件可以先都不管,就能直接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框架,硬件可以先都不管,就能直接写程序了

对于初学者,还是非常的容易上手的。但是一旦有大规模的硬件电路的时候,还点注意一下时序的要求的!

网友E:
模板好,有模板的工程师开发出来的东西有大局观,容易增、删、改

网友F:
LZ能上传个工程模板么。。这样来得更简单一点

网友G:
很好 很方便 哈哈  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板好,有模板的工程师开发出来的东西有大局观,容易增、删、改

主要是不容易忘记程序,可以加快项目开发的进度。
把硬件电路拼接完成后,程序只是更改IO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能上传个工程模板么。。这样来得更简单一点

这个就不能了。工程分大小,档次不同,模板更是不一样。
要是哪位仁兄有的话,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 很方便 哈哈  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给M430初学者进绵薄之力而已!

网友:
初学者表示非常感谢

网友:
头像中变色镜很不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