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陈VFD demo board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4-08):
前天买了完美版VFD demo board(暂且只能叫demo),今天准备折腾,看了你在论坛上的资料,现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对于这个demo board可否整理个完整的user manual?

2.如何烧写我编译好的程序?我看到demo board引出了TXD和RXD,没有找到MAX232;

3.论坛上下载的原理图中没有AT45DB;

4.JP1-4是什么东东,如何用?原理图里没查到JP1-4;

5.U4旁那个5pin IC是什么名称?

6.接口说明:
1.日前仅支持串口方式通讯
2.SPI接口需后期更新
3.USB接口需后期更新

坐等SPI和USB更新方式。

最后弱弱的提示下:加工厂工艺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呐!对于VFD demo board,洗洗更健康!

网友:
1.目前没有,已后有时间再完善
2.RXD,TXD是MCU的IO,TTL电平,你就知道怎么与电脑连接了吧.(我用的是邮购部的那个FT232小板)
3.明天我把更新后的原理图上传
4.JP1-4原理图都没有画出来,已在资料贴中说明
5.5PIN的那个IC是板板稳压IC,是给有原板的朋友准备的.5V的版本那个是不需要的,7550也不需要,可以直接路过去.
6.你已经看到了.

SMT,是有改善的空间,后面的变压器与VFD屏是我手工焊的,没有洗.洗机水太难闻了.

楼主:
多谢回复!

果断决定:转让。

网友:
转给我吧!

网友(2012-09-09):
可否转让给在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