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ios II做的简易相机,TFT显示。

楼主(2012-04-08):
    摄像头用的是OV7670,初始化参考友晶的IIC代码。原本的打算是写个IP,用DMA发送至SDRAM,可惜现在没能完成。
   可以保存为bmp文件至SD卡,Nios II系统是用Qsys生成的。

网友:
最近下在学习FPGA,刚好用来参考学习。

网友A:
楼主在coms摄像头中一段程序中想要采集320*240的图片,
//Sensor data capture
always@(posedge CCD_P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Pre_VSYNC        <=        0;
                        mCCD_VSYNC        <=        0;
                        mCCD_HSYNC        <=        0;
                        X_Cont                <=        0;
                        Y_Cont                <=        0;
                end
        else begin
                Pre_VSYNC <= CCD_VSYNC;
                if( {Pre_VSYNC,CCD_VSYNC}==2'b10)
                        mCCD_VSYNC <= 1;
                else if({Pre_VSYNC,CCD_VSYNC}==2'b01)
                        mCCD_VSYNC <= 0;
                mCCD_HSYNC <= CCD_HSYNC;
                if(mCCD_VSYNC)
                        begin
                                if(mCCD_HSYNC)
                                        begin
                                                X_Cont <= X_Cont+1;
                                                if(X_Cont==639)
                                                        begin
                                                                X_Cont <= 0;
                                                                Y_Cont <= Y_Cont+1;
                                                        end
                                        end
                        end
                else begin
                        X_Cont <= 0;
                        Y_Cont <= 0;
                end
        end
end

可是程序中对x行进行计数,却是639,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应该是31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coms摄像头中一段程序中想要采集320*240的图片,
//Sensor data capture
always@(posedge CCD_PCLK o ...

cmos输出8bits,而像素是RGB565.

网友:
貌似现在搞nios的很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os输出8bits,而像素是RGB565.

   楼主程序的意思是将数据采集进来,放在sdram中,然后进行显示是吧。我用的也是ov7670,想移植楼主的寄存器配置那段程序。还有的就是那个SD卡的IP核,我看不懂啊,只有那么几行代码,您是用IO口模拟spi传输吗?SOPC有自带的spi核啊,而您的ip核大概意思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思路也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的意思是将数据采集进来,放在sdram中,然后进行显示是吧。我用的也是ov7670,想移植楼主的寄 ...

呵呵,我是模拟的

网友:
了不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coms摄像头中一段程序中想要采集320*240的图片,
//Sensor data capture
always@(posedge CCD_PCLK o ...

问题解决了,我理解的,应该是一行320个像素,计数640个8位数据,然后合并成16位数据,刚好是320个像素值,639没错。

网友(2012-11-07):
lz好厉害,我看工程qsys都看不懂,差劲啊

网友:
好像QSYS的IO口不能设置几个量呢。我设置IO为8个,怎么就一个输出呢,怎么设置

网友:
菜鸟飘过来学习,感觉楼主很强大

网友(2013-01-07):
了不得 学些了

网友:
正需要它  楼主好人呀

网友:
楼主可以发张截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