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输出电压扩展到100V1A是否可能?

楼主(2012-04-08):
电路测试的时候,有时候需要100V的电压,电流1A即可,能否将手上的春风2.1版的电源,换个变压器,把整流滤波的电解电容换成高耐压的,电压回路的差分放大器的电阻链改一下。有没有风险?收藏一个好的作品不容易,有风险就不改了。请大家给参谋参谋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是没啥风险的,几个元件改下参数就好了,就是要注意人身安全

网友A:
我感觉不行········除非安捷伦肯帮你····
第一,这个变压器太难做了····输出组最多给你10组吧(我是没见过这么多输出组的),但这个变压器做出来效率有多高,结构等,这都是个疑问?!
      如果你选择输出组少了,功率管的功耗,呵呵·········
第二,控制系统也不好设计··········调整管是肯定不能用晶体管了(个人观点),VBE=0.6V,也就是说控制电压至少101V啊,难搞生产·····
         选择MOS管VGS也要10V左右吧,也就是控制电压110V罗,也难搞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行········除非安捷伦肯帮你····
第一,这个变压器太难做了····输出组最多给你10 ...

不用,春风的这个电路是浮地的,控制电路直接驱动功率管的

网友:
功耗。。。。看这个:用于稳压电源的功耗限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