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做的电机驱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速度不同

楼主(2012-04-08):
原理图如下:

在用PWM调速时,其中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的转速相差很大,另一个直流电机则正反转转速相同,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解答~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A:
自己先将电机的线反接,看 原先的 正转 与现在的反转 速度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就找软件原因。

还有,难道做东西,不需要拿示波器看看你的信号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将电机的线反接,看 原先的 正转 与现在的反转 速度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就找软件原因。

还有,难 ...

测试过,直接供电,电机正反转速度相等的;
没有示波器,所以~
另外,我发现电机驱动输出的电平,并不是12V和0V,而是12V和4V(12V供电)

网友:
电机直接电源,测试下正反转工作电流是否相同,若相同,则是298这个豪华版垃圾的问题。298里面的三极管做的桥,内阻比较大,单路只能过2~3A。但我猜是电机没有点机油润滑,或者是电机接的减速箱齿轮没有咬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