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RF24L01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各位前辈同仁好,出来论坛,想请教大家NRF24L01的问题,我刚实现了单片机1测温发送到单片机2,并且在单片机2上显示的程序,但是有个小问题是:
1、NRF24L01模块的方向不对的话,接收不到数据;
2、有时候接收丢失了,比如“241”接收成了“200”,请问有什么办法确保接收完整吗?
我采用的好像是查询法,不是中断法;显示的话用的是LCD1602

网友:
1.方向不知道是指什么 收发方向  还是板子的方向? 前者是程序问题,后者是模块质量太差造成的。

2.接收数据丢失有两个原因:
    1)没有开启24L01内部的CRC校验,
         这个在相应的寄存器中开启即可。
    2)SPI读写程序有问题
         这个需要修改,测试方法是在一快板子上用MCU将一个数据写入寄存器再读取出来比较一下。

网友A:
有时候无线模块不能靠得很近,否则接收不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无线模块不能靠得很近,否则接收不了数据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了

CC系列确实有距离过近之后接收不到的问题

nRF系列中的 2401A、24L01+和905 并不存在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了

CC系列确实有距离过近之后接收不到的问题

实际测试过,有这样的现象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了,现在我接收能正确了,只是接收的时候有点问题,比如我发3个字节,总是丢掉第一个字节,我有点瞎了呀。。。继续求前辈的帮助。。。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要做同样的东西,请问可以把相关的资料发给我吗?谢谢!QQ:1589796960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可以把NRF24L01传送温度的相关资料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可以把NRF24L01传送温度的相关资料发给我吗?

不好意思,才看到,正在加你qq

网友(2012-06-02):
引用 网友D:
沙发,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能不能把程序分享一下,我也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