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led曝光器

楼主(2012-04-09):
前段时间DIY一块TI DSP的核心板,搞的很郁闷,编程实在太复杂,就想着着一个简单实用并且一定能成功的东西,结果就是这个紫外曝光器。

一共135个LED,整版用一个power mosfet控制,试验的时候发现LED阵列有些发热,因此在曝光器中塞入了一个风扇,电源是拆一个液晶显示器的,从110V转12V。

计时器用的atmega328,刷了arduino的bootloader,段式LED和键盘用的stled316,

本来想用红色的显示,但是只找到了三个,之后用蓝色。按键计划了4个,最后发现三个就能实现,就实现了三个。

左边两个实现曝光时间的调整,同时按下就记录到存储区。右边的红色按键就是曝光开关,曝光开有10秒的延时,关闭没有延时,保管完毕自动复位。

实验了一下,感光干膜30秒好像就差不多了,好像还是有点过曝,感光绿油50秒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还是效率挺高的。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新的论坛版本,实在是不怎么样,不能按照ID搜索帖子,编辑帖子的时候不会保留现场,看附件必须登录,越来越没有原来那种气氛了

网友A:
我顶你,看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顶你,看看是怎么实现的。。。

你是说硬件还是代码?

组装的时候没拍照片,下次它坏了拆开我在拍吧,

网友B:
干什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什吗用的???

给感光干膜用的,做pcb

网友C:
LZ买的135颗紫外LED一共多少钱?我曝光用T5紫外灯管的,20块钱一条含支架。用LED做成本是不是很高?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想到做uv胶爆光用的紫外灯。那东东市场价一二w一个头呢。
记得一个led就12w吧,单点的就用一个led,如果是一个面的,就如你上面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买的135颗紫外LED一共多少钱?我曝光用T5紫外灯管的,20块钱一条含支架。用LED做成本是不是很高? ...

当然高一些,led大约花了我70块吧,剩下的控制部分可能30块吧,人工无数,
好处是相对光强稳定一些,过一段时间老化相对较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想到做uv胶爆光用的紫外灯。那东东市场价一二w一个头呢。
记得一个led就12w吧,单点的就用一个le ...

大功率紫外led还在不断成熟,器件成本很高,散热也是大问题,实际上其他的控制原理一致或者相仿,只是对应不同要求有不同的具体实现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功率紫外led还在不断成熟,器件成本很高,散热也是大问题,实际上其他的控制原理一致或者相仿,只是对 ...

支持一下,关注你哦。上次就是因为价格太高,我们没买···

网友E:
再弄个pwm功能调节亮度就更好了

网友F:
漂亮是挺漂亮,就是废钱

网友G:
楼主你的LED到PCB的距离会不会不够,有没有曝光不均匀的现象。

网友:
要是阿莫淘金能淘到紫外LED就好了,否则的话感觉成本太高性价比有些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弄个pwm功能调节亮度就更好了

这个倒是没必要,因为可以控制曝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是挺漂亮,就是废钱

不光费钱,还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LED到PCB的距离会不会不够,有没有曝光不均匀的现象。

不够的话垫本书么,

实际上我做的绝大多数板子都能直接均匀的曝光,只要板子不大于LED阵列的面积,都挺均匀的

网友:
之前也有想做一个,但核算一下成本之后就放弃了。

网友:
可以把LED的引脚全留下,用两层洞洞板,一个放在LED根部,一个放在引脚末端,这样中间就会有个夹层和N多引脚,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
如果有雕刻机,楼主可以做一个扫描式的.

网友:
哎,图片暂时看不到!

网友H:
楼主的紫外LED是在哪买的,不知道有没有功率大的?能否给个链接参考一下,私信也行,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紫外LED是在哪买的,不知道有没有功率大的?能否给个链接参考一下,私信也行,谢谢啦! ...

从 ebay,你说的大功率是多大? 我见到最大的只有3w,ebay什么淘宝啊一搜就有,再大的就得去类似于digikey这种地方看看了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arduino的小板,35秒感光板曝光,25秒的阻焊,一共40分钟搞定左右流程。效率比原来高了很多很多。
原来用9W的紫外灯,感光板要曝光45分钟。。。。阻焊倒是3分钟搞定,但是现在这个led曝光器实在是太快了,很好,很值得费劲做出来

楼主(2012-05-24):
由于有做一个少大面积板子的需求,简单的升级了一下,多加了四排led,目前可以做出大约7cm X 8cm的板子

网友I(2012-07-29):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也想做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也想做一个,谢谢

站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