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SR04,测量距离有问题

楼主(2012-04-09):
每次调试测试时,TH1总是在10以下,就是说不管多远,距离显示总是在10厘米以内,彻底无语了,求高手指点

先贴出程序
----------------------------------------------------------------------------------------
uint distance;
uchar num1,num2,num3,num4;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
{
        Trig = 0;
        TMOD = 0x91;
        ET0 = 1;
        ET1 = 1;

        TR1 = 0;
        TR0 = 0;

        EX1 = 1;
        IT1 = 1; //下降沿触发方式

        EA = 1;
}

----------------------开启sensor------------------------------
void start_sensor()
{
        Trig = 1;
        TH0 = 0xff;
        TL0 = 0xf0;
        TR0 = 1;
}

---------------定时器0中断,用于产生10us高脉冲-------------------------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ig = 0;
        TR0 = 0;
        TH1 = 0x00;
        TL1 = 0x00;
        TR1 = 1;
}

--------------记录ECHO的脉冲长度---------------------------由于时间没有这么长,这段程序基本不肯能执行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00;
        TL1 = 0x00;
}

----------------根据脉冲长度计算距离-------------------------------------------
void out1_interrupt() interrupt 2
{
        TR1 = 0;
        num1 = TH1;
        num2 = TL1;
        num3 = num1*256/1000*170;
        num4 = num2*340/2000;
        distance= num3 + num4;        //测量的实际距离

        TH1 = 0x00;
        TL1 = 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 = i + 1;
                if(i >100)
                {
                        start_sensor();
                        i = 0;
                }
                display(distance);
        }
}

基本思路是:1、由 i 控制发射波的频率,由于display()大约10ms,故大约一分钟发射一次
            2、用定时器0来控制Trig启动信号的脉冲宽度,大约有16个us长度
            3、用定时器1和外部中断1共同控制计算Echo的脉冲长度,只计算第一个高脉冲的长度
            4、外部中断通过Echo的下降沿触发,取出Echo脉冲长度的信息,计算出距离

但是每次调试测试时,TH1总是在10一下,就是说不管多远,距离显示总是在10厘米以内,彻底无语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应该和硬件有关关系呀

楼主:
SR04在没有发射超生波的情况下,接收到超声波会不会有高脉冲产生?

网友:
LZ有些必要的东西没说明,如连接图,晶振频率。假设代码中的数值是正确的设置。
看了下代码,按照我手头的SR04的说明,LZ的程序测出的是从发出10us高电平后,一直记录到echo输出完高电平(下降沿触发)为止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包含了模块发射脉冲进行测量所需的时间。在这不正确用法的基础上,对于为啥只显示有10cm就不继续深究了。
代码中有段没用的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00;
        TL1 = 0x00;
}
这个是T1中断后执行的程序,要中断就要溢出,溢出后必然为0x0000。再执行归零没用处。
建议LZ再看下模块的时序操作,重写部分代码。记录时间应该在发出10us后,echo的正跳变开始,而这个不能直接触发中断,如果要查询echo的状态,就要给对应的I/O置“1”。

网友:
好多中断。。。定时器0选gate位为1,echo接外中断0好像更方便点吧,num3,num4用uchar能行么?俺新手,刚做过这个,说错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