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上跑uC/OS - II和uCGUI,不是很流畅?

楼主(2012-04-09):
  用的板子是DE2-35,SDRAM工作在100MHz,VGA控制器是用的ALTERA的IP,640*480。也做过TFT320*240显示。这个配置的话如果和Cortex-M3相比性能差的还是比较远的,无图无真相。
这个是一个Demo。

网友:
求问uCGUI的资料是在哪些地方可以学习到?只搞过见到的uCOS-II in noisII,没有尝试过GUI,希望能指导下。

网友A:
如果用DMA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DMA就可以解决了

我用的SG-DMA。

网友:
NIOS II 个人感觉性能还是不错的,LZ发GUI的一些资料上来可以吗?准备做GUI 呢,多谢LZ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G-DMA。

哦,这个的话应该还可以吧,可否共享HDL源码?

网友:
大神可否留个QQ,求教一下。

网友:
高人,有空请教

网友:
效果看着还可以。有视频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