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下载运行出现错误,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4-09):
在NiosII9.0 中通过JTAG 进行“RUN AS NiosII hardware”时,出现“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 and 0x1E4B”,0x1000是片上存储器的基地址,以前也出现过,有时我重新建个工程就可以下载运行,有时就不行了,这次就一直不行。网上也搜了下, 如下:
-----------------------------------------------------------------------------------Verifying 000xxxxx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xxxxx and 0xxxxxx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论坛和网络上关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多,也是新手常见的一个问题,下面我就这个问题稍微总结一下:
1. 首先要根据address后面的两个地址判断出错的到底是什么器件。一般情况出现错误的大多是存储器。 判断的方法是根据sopc中的地址,或者是system.h中的地址,查找相应出错的器件。
2. 检查硬件焊接是否正常。
很多时候有些问题是硬件焊接造成的,这个主要针对的是自己焊接的板子,一旦地址数据总线有任何焊接问题,都会出现verify failed错误

3. 检查sopc中的componet是否正常。
如果是自己加入的接口逻辑,这个部分要确认其正常与否。
4. 检查Quartus中的设计:
检查引脚锁定是否正确,必须一一对应,不能有一个错误;
地址对齐问题:针对8、16、32位的外部存储器,对应地址最低位的应该是0、1、2。也就是说如果用16位的外部存储器,那么它的最低位是ADD[1],而ADD[0]是不用的,其他同理。
数据总线必须是双向IO口,这点很容易忽略。
如果是SDRAM,需要计算并设定PLL的相移。

5. Nios IDE中检查项目设计是否正确。
---------------------------------------------------------------------------------------

1.出错的是片上存储器;
2.片上的应该不存在焊接问题,况且之前跑起来过;
之前一样的跑起来过 3.4.5应该不会有问题,   用的是Cyclone C2P5Q208C8N   JTAG是那种几十块的便宜货 ,   Nios II  工程就是串口打印,  哪位高手能解释下。

楼主:
刚在复位脚加了个10K上拉电阻,尼玛,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