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和LM324哪个更好用?

楼主(2012-04-09):
我本来想用LM339作寻光和循迹用的比较器,后来发现LM324好像也可以吧?好像LM324可以直接比较输出高低电平,LM339好像要像LM393加个上拉电阻才能输出低电平吧?有谁比较清楚的,讲解下哈!

网友A:
LM339是比较器,开漏输出,所以外部要接上拉电阻,由于是开漏输出,所以可实现线与功能和电平匹配问题
LM324是运放,最为比较器使用时输出电压为0V或电源电压VCC

网友:
339是OC输出,324是推挽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39是比较器,开漏输出,所以外部要接上拉电阻,由于是开漏输出,所以可实现线与功能和电平匹配问题
LM32 ...

LM324比较低调,输出达不到电源电压。

不是规对规的运放。提醒新手注意,高手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24比较低调,输出达不到电源电压。

不是规对规的运放。提醒新手注意,高手无视。 ...

那你觉得用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是比较器,开漏输出,所以外部要接上拉电阻,由于是开漏输出,所以可实现线与功能和电平匹配问题
LM32 ...

做寻光或循迹的话让单片机识别高低电平,用哪个好?LM339?

网友C:
不存在谁好,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谁好,看应用。

就是用在寻光和循迹,比较输出高低电平给单片机识别。

网友:
一般来讲,比较器的翻转速度比一般的低速运放用作比较器的使用翻转速度快,而且不会出现不稳定现象

网友:
这个看具体电路来定。

比如有些电路用339可以把几个输出端直接并一起,很方便。而用324就不能。

网友:
要上速度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用339吧。

网友D:
LM339好,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要记得加上拉电阻,LM324输出高电平没有5V,好像3.7V左右

网友:
一个是运放,一个是比较器。。。。。还是有不小差别的吧。。。。

网友:
用作比较肯定339好了,两者速度相差还是很大的

网友:
LM324比339要好布线

网友:
看名字就知道了么

网友:
lz能把339和324的寻迹电路图发给我吗,339的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809948353@qq.com 感谢哈

网友E(2015-07-17):
引用 网友D:
LM339好,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要记得加上拉电阻,LM324输出高电平没有5V,好像3.7V左右 ...

我用杨公公的VFD测量显示,5V电源,只能输出3.663V.

网友:
可以用LMV324做到轨到轨输出.LM339的速度要快一些

网友:
LM339更快,失调电压更小

网友:
一个是运放,一个是OC比较器。建议先仔细研读规格书。对其中的典型应用电路仔细揣摩。这里都是简单指点一下。
我的建议是如果要反馈,那就324.不需要反馈,优先考虑33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杨公公的VFD测量显示,5V电源,只能输出3.663V.

LM324手册注明,Voh=Vcc-1.5V.

网友:
推荐339  速度比较快

网友:
用好了2个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