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与陀螺仪的又一新发现

楼主(2012-04-09):
是这样的,我想用一个加速度与陀螺仪形成6轴做一个手持设备控制电脑,有点象鼠标吧。呵呵
手持设备要做到0-360度无方向限制,我通过实验发现当的任意角度移动时六个轴都有变化
这是光标会乱移动。请教有哪位知道在任意角度是能准确判断出设备移动的方向和距离

网友:
标题和内容不符,或不能说明内容……

网友:
这个就是  空中鼠标了呗
我没具体做过 我想方法应该是现根据一系列的算法 算出来设备当前的姿态 也就是在各轴360 无方向限制
然后再根据姿态 计算运动方向的加速度 (具体需不需要去除重力加速度不清楚) 然后再根据某算法 计算位移 算法也不知道
大概应该是这个思路

楼主:
还是没想明白,我觉得好像跟角度没关系
因为不管角度是多少,我手往上运动还得往上运动
感觉还真有点难度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

我想你现在想做出来的功能是:不论你的模块是什么姿态(平放或者倾斜),程序或者算法都能够检测出模块相对于地面是上下移动了,还是左右移动了,抑或是前后移动了,对吗?

楼主:
对啊。楼上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2014-04-18):
引用 楼主:
对啊。楼上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做出来了吗???分享一下呀楼主???

网友(2014-08-19):
空中飞鼠很成熟了啊。加速度计检测平动,陀螺检测转动

网友(2014-12-30):
这个,,没看懂,

要求高可以很难,也可以粗略的作,

网友:
加速度与陀螺仪

网友(2015-01-29):
楼主有答案的话  一定要分享啊   同求

网友(2018-10-30):
加速度积分两次得到位移,角速度积分一次得到角度,由于存在测量噪声和偏移,单纯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计算的方向和距离会飘,建议增加其他全局测量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