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字显示12864时钟 DS12C887芯片制作的时钟

楼主(2012-04-09):
(图片)

网友:
楼主昨天发过今天就不要再发了~~

网友:
图片的日期一年多前了。

楼主(2012-08-07):
引用 网友A:
收下学习了,谢谢

多谢捧场哦!

网友:
楼主是高手,有时间要多多向你学习学习呢

网友A:
高手,下载了接了实物但是东西出不来呀,屏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下载了接了实物但是东西出不来呀,屏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是不是用DS12C887啊?还有I/O口有没有接错啊!?

网友A:
哦,我那屏不是这个型号的,我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那屏不是这个型号的,我弄错了

哦哦!

网友:
不错,还可以帮顶啦!

网友A:
高手,昨天特意买了一块这个型号的12864,上电测试了,有显示了,但是觉得显示不是很稳定,显示的文字会时不时有跳动和乱码,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这个方面要多找楼主交流交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面要多找楼主交流交流哦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昨天特意买了一块这个型号的12864,上电测试了,有显示了,但是觉得显示不是很稳定,显示的文字会时不时有 ...

会跳动的应该是时分秒的显示那块吧!?年历和农历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显示时分秒是调用图片形式的字模,所以会跳动!我猜想是这样的,具体的我没看见你显示的图片不大清除!

网友A:
是的,就有几个图形的部分跳动,而且不知是显示什么图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有几个图形的部分跳动,而且不知是显示什么图形来的

这个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不能看到你的硬件啊!

网友A:
哦,高手我还想请教下你那个蓝屏12864有分几种型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高手我还想请教下你那个蓝屏12864有分几种型号的呀?

我用的是基于ST7920控制芯片的LCD12864的显示!我只见过两种LCD12864有一种是蓝屏的,还有一种是黄绿屏的!黄绿屏只支持并行的,不支持串行的;而蓝屏都支持!

网友A:
哦,我后来新买的那块就是支持串行的,就是有几个脚位是(PSB,RET,NC1,NC2)的,以前那块也是蓝屏的,但是脚位却是(cs1,cs2,)我不知这种是什么型号的,支不支持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后来新买的那块就是支持串行的,就是有几个脚位是(PSB,RET,NC1,NC2)的,以前那块也是蓝屏的,但是脚位却 ...

cs1,cs2的那个分左右半屏的,看芯片手册,没有找到串行的接口,建议按照型号去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后来新买的那块就是支持串行的,就是有几个脚位是(PSB,RET,NC1,NC2)的,以前那块也是蓝屏的,但是脚位却 ...

我用的LCD12864管脚:1:   VSS
                                2:   VDD
                                3:   V0
                                4:   RS
                                5:   R/W
                                6:   EN
                                7-14: DB0--DB7   数据口
                     15:PSB
                                16:  NC
                                17:  RST
                                18:  VOUT
                                19:  BLA
                                20:  BLK

网友C:
LCM是:
st7920 还是 ks0107/8 ?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M是:
st7920 还是 ks0107/8 ?

ST7920

网友:
这个你怎么不取个数字32*32的字模呀

网友:
取个16*32的更好,两边空点出来

网友C:
st7920用并行是完全的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7920用并行是完全的浪费,

嗯嗯!用串行的接线比较方便哦!

网友:
st7920的优势就是:串行+字库

非要去用并行作图,还不如用ks0107/8的还方便便宜!

网友:
准备也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是否可以给个原理图啊,谢谢

网友(2012-11-22):
有没有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有没电路图,共享一下,做了个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电路图,共享一下,做了个电路有问题

DS12C887的原理图网上有一大堆,你百度一下,这个是我很早做的,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最近想搞一个数字时钟

网友(2013-04-17):
有用呀,不过的做的电子时钟为什么一断电就不运行了,时间就停止在断电的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