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上角度控制可以用 舵机 么?

楼主(2012-04-09):
关于工业上角度控制可以用 舵机 么?
我大部分看到舵机都用在小机器人或者航模上边,
好像我印象中的舵机个头都比较小,力矩整体还是小,跟其它类型的电机相比较,小
不知道像小机器人中除了用舵机外还有用其它方式控制的没?比如用小步进或者伺服?

舵机可以用于工业控制上么?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设备想在0-60度内转动,我现在用的是步进电机,感应到位置后停,再转一个设定的角度,负重么?一般,
比如,如图
红色部分是转动的步进电机,蓝色部分左边是和电机轴连在一块的,活动的,0-60度内上下转动,负载最多不超过1斤,
我现在用步进电机要加一个初始位置检测的传感器,但如果用舵机的话就不需要传感器了,
不知道舵机力矩够不?
另外舵机有大个头的没?

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舵机电位器寿命是问题.你用步进电机不用位置反馈也可以呀

网友B:
我这实验室里的工业机器人
例如焊接型用的 喷漆用的
通常都是伺服+谐波减速器构成关节

网友:
还是用步进吧,舵机毕竟是玩具上用的
另外想要角度准确可以加上码盘做反馈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舵机只适合玩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电位器寿命是问题.你用步进电机不用位置反馈也可以呀

不加反馈怎么定位原点?求指点~

网友(2012-05-11):
这个用步进就可以了

网友:
原点用接近传感器标定

网友(2012-07-14):
舵机里面拦截轴的那个塑料片也容易坏!

网友(2013-12-18):
引用 网友B:
我这实验室里的工业机器人
例如焊接型用的 喷漆用的
通常都是伺服+谐波减速器构成关节 ...

高手,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