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的问题,有知道的大侠帮忙算算

楼主(2012-04-09):
已知2.4G陶瓷贴片天线的功率是3W,增益是1.5dbi,怎么能粗略的计算出来这个天线可以达到的通讯距离呢,或者说我想做一个有源的RFID,打算100M范围内可以搜到这这个RFID,上一个这样的天线能实现不?

网友A:
天线功率是承受最大功率,具体工作功率要看发射源。
通讯距离要发射和接收综合考虑。
发射功率和发射天线增益是一方面,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及接收天线增益是另一方面,两者都很影响通讯距离。
对于2.4G,在可视范围内通信更重要。
因素很多,算的不会可靠,还是试试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功率是承受最大功率,具体工作功率要看发射源。
通讯距离要发射和接收综合考虑。
发射功率和发射天线增 ...

啊哦  就是在选择买哪个天线, 看来需要都买回来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哦  就是在选择买哪个天线, 看来需要都买回来试了

你用手头的作为参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数据加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