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S方案的选择

楼主(2012-04-09):
最近打算做一个实验,实现DC到100MHz的可调信号,频率步进暂时未定(但要求不太高),要求可以加各种常用调制信号,之前使用的方案为单片机/FPGA + DDS芯片(9858,9912之类的),现在想试一下FPGA +DAC,但以前没试过不知道和之前的方案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FPGA + DDS芯片 就是用分频倍频,振荡电路不用自己搞了,FPGA +DAC你就要搞压控振荡这块了吧,不同的电压控制不同的频率。

网友:
网上 不是有DDS信号源 方案吗?

网友B:
FPGA + DAC   需要做好滤波电路哦,尤其是频带跨度大的时候,可能要分段滤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 + DAC   需要做好滤波电路哦,尤其是频带跨度大的时候,可能要分段滤波了 ...

如果杂散里信号比较远,分段滤波也可以,就是没做过实验不知道近端杂散怎么样?DDS芯片近端一般都能做到-70d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 + DDS芯片 就是用分频倍频,振荡电路不用自己搞了,FPGA +DAC你就要搞压控振荡这块了吧,不同的电压控 ...

振荡电路这块不用自己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