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printf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如下面所示函数:
void myfprint(U32 level, const char *fmt, ...)
{
va_list ap;
void*par[2];

//sprintf((char*)&print_buffer[Current_position_of_print_buffer],"%s","");
va_start(ap, fmt);
par[0]=va_arg(ap,void*);
par[1]=va_arg(ap,void*);
Current_position_of_print_buffer+=sprintf((char*)&print_buffer[Current_position_of_print_buffer],fmt,par[0],par[1]);
va_end(ap);

if(Current_position_of_print_buffer>=(sizeof(print_buffer)-128))Current_position_of_print_buffer=0;
}

这函数运行结果不正常,如果把函数中屏蔽的那次调用“ //sprintf((char*)&print_buffer[Current_position_of_print_buffer],"%s","");”打开,则结果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啊。。。。那位大虾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