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地址线数目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看我们公司设计的产品的datasheet,想不通,我们是512M的内存,分为2个chip,一个chip是16bit数据线,2个chip正好32bit
但是地址线是A0-A12,每个chip都是这么多,虽然我知道row和columns是复用的,但是2的12次方才4M,怎么能表达256M的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k呢??

bank 0 1 2

网友:
地址线上的地址是字地址,加上行列地址复用以及BANK地址,肯定可以的;

网友A:
2^(row+columns)*2^(bank)*2^bitwidth    bit

网友:
更多信息 去海力士网站上随便找个 DDR 的手册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row+columns)*2^(bank)*2^bitwidth    bit

为什么还要2^bitwidth,我这里的一个内存颗粒的data线是16位的 再乘以2的16?但为什么要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还要2^bitwidth,我这里的一个内存颗粒的data线是16位的 再乘以2的16?但为什么要乘? ...

单位bit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bit  字数补丁

我是32位的cpu 一个内存颗粒是16bit打他线,所以这里的bitwidth是16bit ?还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