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烧写文件在哪里呀它的后缀名是什么。IAR里面怎么设

楼主(2012-04-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工程的debug\exe下面,文件后缀名为.d43,可以通过IAR设置生成其他格式的文件,常用还有.txt的

网友:
一般.d43是带Debug的程序,  一般txt就是非Debug的了

网友:
MSP430的烧写文件貌似有以下几种格式:
.bin,.hex,.dat,.tsk,.txt,.a43

网友:
project--options--linker
此画面下的output选项里可修改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