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会碰到元器件选型的烦恼?求前辈指导下

楼主(2012-04-09):
小弟入行不久,感觉很多工程师朋友都觉得元器件选型是个难题,因此萌生了个想法,想去做个帮助元器件工程师选型的网站,想先做下关于选型的调查,哪位前辈可以看下这些问题,小弟先谢谢啦
1) 您现在元器件选型的渠道是什么呢?是否觉得如果有更多渠道提供选型的信息,对您有帮助呢?
2)是板上的器件都要选型还是只选主要器件呢?
3)是否觉得选型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是,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4)对现有选型方法或渠道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您觉得怎样可以更好选型呢?、
5)您选型时比较看重什么?成本,交期,器件稳定性什么的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問題很大,最主要的很多國內公司沒有專門的元件工程師去驗證元件特性。
就拿運放電路來說,不光要考慮IC成本,還要考慮工作溫度,選用的電阻精度,電路設計完成後還要考慮不同元件電路的精度問題,不同工作溫度下的精度變化。理論與實際的差距。
而且不同元件的外圍電路不一定一樣,不光要考慮單個元件成本,還要考慮整個電路成本。
這不是一個選型網站能解決的,還要靠實際應用前的實驗/驗證,理論的參數或datasheet的參數有時和應用差距很大。

网友:
问题太大了。

网友:
做什么选型,都是要有前期条件的,例如成本,,,

例如不在乎成本,那就非常好办了,,,

查 RS、mouser、Arrow,,选型书哈哈

网友:
选型是个大问题
其实,对于选型来说,应该说不单单是为了选型而选型,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整体方案设计。

网友:
看你做的产品才能考虑选型问题,经验很重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小弟觉得现在普遍的选型办法根本不能满足真正的选型需要,靠datasheet来选型会出很多问题,datasheet里面的内容仅仅可以帮助选型做些很一般的判断(提供的都是非常general的信息),但是其实选型时所关注的很多点,在datasheet里并没有讲到,譬如元器件的生命期,该元件的供货能力,是否兼容,元器件的可替换性,元件精度对电路的影响,roadmap等,这种信息对于工程师而言,在电路设计有时会非常重要,但是工程师并没有合适的信息渠道能够足够充分准确地了解到,元器件种类千差万别,即便是对有经验的工程师,可能也会了解的不全或有些差错(毕竟不是专门做某类元器件的,而且器件更新非常快),这些信息只有专门做这类元器件的人(代理商的FAE什么的)才会十分清楚。
针对这些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讨论讨论。

网友A:
谈谈我的看法:
1、您说的“在datasheet里并没有讲到,譬如元器件的生命期,该元件的供货能力,是否兼容,元器件的可替换性,元件精度对电路的影响,roadmap等”,兼容性、可替换性等从datasheet中还是有一定结论的,工程师往往对生命期、供货、元件精度对电路的影响等不易把握。可以找代理商咨询芯片的供货能力,其他的自己多注意辩证的去听。
2、看来你需要聘请各行各业有经验的工程师来一起做这件事,运营成本会很高;
3、由于选型和产品设计方案有关,从合理性角度讲,需要客户提供设计方案,保密性不好做;
4、规模做上去了,供应商很可能为了推广自己的芯片,有意或者无意左右你们的选型工程师,最后客户越来越不信任选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谈我的看法:
1、您说的“在datasheet里并没有讲到,譬如元器件的生命期,该元件的供货能力,是否兼容, ...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建议将会非常有帮助。
呵呵,不想那么多了,我准备去做了。等做好了,您要是有空,还得要麻烦帮忙看看,把把关。

网友:
我觉得不管主要器件还是次要器件,都要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