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陈的VFD的配套软件有没有啊?

楼主(2012-04-09):
请问老陈的VFD的配套软件有没有啊?
刚入手两个,已经收到货了,还不知怎么操作。
请老陈指点一下怎么使用,包括那么多的接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刚刚没看到酷帖,看到现在,我在想如果用单片机驱动的话,是不是这样:
1、单排针两侧:V+接12V,GND接地,GND接地,+3V3接+3.3V
2、目前只能用TXD和RXD进行操作,实际上是与STM32的数据交换
3、针对2的扩展问题:
   比如我通过TXD和RXD发送命令:下载数据到DataFlash后,就可以通过单片机送若干个Page的数据
   那如何把他们显示出来?还是DataFlash中已经固化好字模了?

网友:
板子上有字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刚刚没看到酷帖,看到现在,我在想如果用单片机驱动的话,是不是这样:
1、单排针两侧:V+接1 ...

V+接12V  错

目前的全部是接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刚刚没看到酷帖,看到现在,我在想如果用单片机驱动的话,是不是这样:
1、单排针两侧:V+接1 ...

字库已经有了.
GB2312 + 2K的ASCII

Flash的前516页已经用了.

如果你要下载数据,请下到后面的空间,以免影响内部指令字符显示的内容.
如果你重写代码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