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关于放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的目的是把一个20V100MA的太阳能电池对一个6V4.5A的蓄电池充电,使电压减小,电流变大,但消耗做到尽可能小些,怎么样做到呢?我是新手好多不懂,还望各位大哥说详细些!~

网友A:
1.电池单位应该是4.5Ah
2.楼主需要一个buck型DC-DC电路
可以去淘宝上搜索一下 "2596 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单位应该是4.5Ah
2.楼主需要一个buck型DC-DC电路
可以去淘宝上搜索一下 "2596 降压模块" ...

恩,是我错了,可以用三极管做放大么

网友B:
楼主按2楼的解释去搜吧。
三极管放大不是这回事,你这种情况下用三极管简单电路的话效率很低。
4.5Ah的电池并不是需要4.5A的电流充电才行,简易充电器小电流倒是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按2楼的解释去搜吧。
三极管放大不是这回事,你这种情况下用三极管简单电路的话效率很低。
4.5Ah的电池 ...

是的,那个模块可以,但是要想往自己设计电路的方面去做,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