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整个工程复制粘贴后再打开,提示原路径找不到文件

楼主(2012-04-09):
avr studio 整个工程复制粘贴后再打开,提示原路径找不到文件。而在网上下载的工程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是否在哪里也有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的设置?

楼主:
表达有些问题。
应该是将工程所在文件夹重命名后,打开.APS后,仍然是未更改前的路径。
目前只能更改每个文件的路径,或者重新加载正确路径的文件。

网友:
这个貌似一直有这毛病,我也没解决,好像是我用的ICCAVR在建工程时,已经把每个文件的绝对路径写进去了,以前用其他单片机的编译器都是写的相对路径,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不能有中文路径

楼主:
中文路径这个方面可以排除。

为什么有的工程文件怎么拷贝粘贴怎么重命名都没问题?

此问题出现在avr studio 5以下的版本吧。

楼主(2012-05-27):
暂时的解决办法是用ULTRAEDIT把.APS中相关路径作个全部替换。

请遇到过、解决过此问题的人们在这里留下足迹。

楼主(2012-09-02):
都是自己疏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