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脚VDD, 8脚VSS的28PIN单片机是什么厂家的?

楼主(2012-04-09):
28PIN 贴片

GND:8
VDD:7

网友:
单纯这两个引脚不能100%识别吧
Atmega8 7脚是VDD,8脚是GND,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了
但是看了还是不对,把所有的要求贴出来

GND:8
VDD:7
IO: 1   2   3   5     6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未知脚:    4   9    10

网友A:
这么巧!我也在别人的厂品上见到这个IC
封装是SOP-28
GND:8
VDD:7
补充一下:
不过11脚好像是RESET脚
这个IC有ADC功能
产品类型是一个丑陋的寻星仪叫 GCxxxx
LZ是否和我见到的是同一种IC
出于好奇,LZ找到型号也告诉我!多谢了!

网友B(2012-05-11):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我也在别人的厂品上见到这个IC
封装是SOP-28
GND:8

有么有找到,估计是很便宜的东西。不知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么有找到,估计是很便宜的东西。不知道型号。

http://wenku.baidu.com/view/a1ac07ea856a561252d36f8a.html
MK7A22P

网友:
有一个14Pin的单片机,2脚和3脚接电源???

楼主:
的确是睿芯的
catve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