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PIC 单片机仿真100例 经典!!!

楼主(2012-04-10):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基于PIC+PROTEUS仿真

     编辑推荐:
     一本凝聚了作者近两年艰苦写作经历的书籍 一本忠实的读者们期待已久的单片机技术开发书籍
一本涵盖PIC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大量核心源码的书籍
一本带领你进入PIC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神奇之旅的书籍
一本可作为“代码宝典"或“代码手册”使用的书籍
◆丰富的C语言源程序全部基于MPLAB IDE+HI—TECH PICC/PICC 1 8/MCC 1 8开发环境
◆基于Proteus提供的实物电路案例仿真解决了实验条件欠缺的问题
◆逐步递进的案例设计及难易适中的实训目标引领读者进入炉火纯青的程序设计境界
◆基础设计类案例涵盖PIC单片机最基本的端口编程、定时/计数器应用、中断程序设计、A/D转换、CCP程序设计、EEPROM、Flash、USART及看门狗程序设计等
◆硬件应用类案例涉及单片机存储器扩展、接口扩展、译码、编码、驱动、光电、机电、传感器、I2C及SPI接口器件、MMC、ATA、遥控等器件等
◆综合设计类案例涉及消费类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及智能控制设备等相关技术,部分案例涉及IRDA/RS-485/Modbus/CAN/Ethernet等技术应用

    本书基础设计类案例涵盖PIC单片机最基本的端口编程、定时/计数器应用、中断程序设计、A/D转换、CCP程序设计、EEPROM、Flash、USART及看门狗程序设计等;硬件应用类案例涉及单片机存储器外展、接口扩展、译码、编码、驱动、光电、机电、传感器、I2C及SPI接口器件、MMC、红外等器件;综合设计类案例涉及消费类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及智能控制设备相关技术,相关案例涉及RS-485/Modbus/CAN/Ethernet等技术应用。

楼主:
下载地址:http://www.ctdisk.com/file/6375568

楼主:
下载地址2:http://zhengoogle.qjwm.com/down_2684444.html

楼主(2012-05-10):
51单片机proteus仿真100例下载:http://www.ctdisk.com/file/5890924
ARV单片机proteus仿真100例下载:http://www.ctdisk.com/file/6375568
PIC单片机proteus仿真100例下载:http://zhengoogle.qjwm.com/down_1913197.html

网友(2012-04-10):
货不对版

网友:
最终下载不来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基于8051的Proteus仿真》

网友A:
呵呵 正想了解下PIC

网友:
不过LZ不厚道啊,干嘛不直接放文件,还放个链接地址……

我将文件传上来,貌似LZ的文件里还有个基有8051的,就没下载了……

顺便吐槽一下:上传的文件不是说小于16M吗,怎么5M的文件说太大了哦,不得不压缩成几个包,不解

网友B:
walshao
顺便吐槽一下:上传的文件不是说小于16M吗,怎么5M的文件说太大了哦,不得不压缩成几个包,不解
==============================================================
试过了单个文件要小于2M就行,可以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lshao
顺便吐槽一下:上传的文件不是说小于16M吗,怎么5M的文件说太大了哦,不得不压缩成几个包,不解
== ...

就是哦,不过我也看到10多M直接一个包传上来的,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正想了解下PIC

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呀,太好了

网友:
不错,谢了楼上的,支持一下

网友:
总大小5.18M的里面没有驱动函数,只有主体框架的

网友:
//-----------------------------------------------------------------
//  名称: 闪烁的LED
//-----------------------------------------------------------------
//  说明: LED按设定的时间间隔闪烁
//-----------------------------------------------------------------
#include <pic.h>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define LED  RC5             //定义LED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TRISC = 0x00;             //设置整个PORTC端口为输出(或设置TRISC5 = 0;)
   PORTC = 0xFF;             //初始时输出全1

   while(1)
   {

   }

LED灯会闪烁吗?  程序不完整呀!

网友:
仔细看一下,只有HEX文件没有源程序文件,给的源程序只是一个框架,如15楼所说

网友:
程序要对着书上写的自己输入吧

网友:
正在用PIC

楼主:
作者保护版权,主程序没有的

网友:
淘宝上买了这本书,还没来得及看。

网友:
正在学习PIC,很好的例子!

网友:
楼主位的信息不可用还是目标端变更了??

网友(2012-05-30):
呵呵  要看些代码  不是现象哦

网友(2013-06-18):
前不久电商图书5折,我买了一本,我觉得如果喜欢就买本书好了。

网友(2013-09-02):
**************************************************************
  <<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 --- 基于PIC + Proteus仿真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11出版
  **************************************************************

  1.全书所有案例仿真运行时需要安装7.7 SP2或以上版本的PROTEUS.

  2.全书案例程序开发环境(参考Page 6、7)
    MPLAB 8.53
    MCC18 3.16
    HI-TECH PICC    9.70
    HI-TECH PICC-18 9.63

    ********---------->>>>

    如果相关案例项目文件(*.mcp)无法打开,可能是因为版本差异,请注意
    重建项目并重新加入所有程序文件.

  3.压缩包中所有案例C语言源程序由配套书籍提供
    学生在实训设计时可参考配套书籍完成案例调试,
    并进一步完成实训设计要求.
    各案例提供了完整的仿真电路及HEX文件,可直接运行.

  4.相关案例需要使用的软件:超级编辑器UltraEdit,
    虚拟串口驱动vspd,串口助手
    字模软件Zimo,文件拆分软件FileSplit
    VC#.NET 2008等.

  5.案例压缩包文件建议放在D盘或E盘根下解压,
    放在桌面或其他位置解压时,
    可能会因目录路径过长而使PROTEUS文件无法打开.
    另外要注意不要将案例压缩包解决到中文文件夹下,
    这将导致项目文件打开失败.

  6.本书完整的案例压缩包可到 http://www.phei.com.cn  或
                            http://www.hxedu.com.cn 下载
    压缩包有更新时,将在网站  http://www.ieee1000.com 及时标注.

  7.所有相关技术手册PDF文件免费下载地址为: http://www.icpdf.com
                                     或: http://www.microchip.com
  8.作者邮箱:pw95aaa@foxmail.com.

网友:
不错的东西啊……标记一下……

网友(2014-04-29):
里面的c综合例程,can bus 发送接收函数是空的,,,,

网友:
我买了那本书,里面很多是空的,需要你对照书去改程序

网友:
有没有电子书下载的

网友(2014-09-10):
好资料,先标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