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芯片FS9922-DMM4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2-04-10):
项目中要求测试电压电流电阻,简单地说把万用表放进去就行了!
玩笑话了!
在网上查到一款万用表芯片FS9922-DMM4,看它的手册,这个片子加几个电阻电容等简单器件就能实现一个万用表的功能。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片子,能给点提醒或建议!
也分享一下它数据手册,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A:
液晶及电阻不好配,我手上有好多片FS9922-DM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及电阻不好配,我手上有好多片FS9922-DMM4

对啊 好多要求精密的电阻 怎么找啊

网友B:
一直都在用9721,9922有调试测试过,电阻用千分一的,因为我这还有其他控制系统,显示就用单片机通过串口读取,再拿出来做显示。

网友:
精密的电阻我应该有呀!!!!!!!!!!!!!!!!1

楼主(2012-05-15):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在用9721,9922有调试测试过,电阻用千分一的,因为我这还有其他控制系统,显示就用单片机通过串口读 ...

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数据手册上都有应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及电阻不好配,我手上有好多片FS9922-DMM4

朋友,你那么多卖我两片哇,我的万用表用的这个芯片。。坏了,这东西不好买啊

网友:
我跟你的应用差不多,面临同样的问题。通过电阻串联怎么样?

网友(2012-07-03):
你还不如去买MS8206g用的就是这个芯片1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