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转转停停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0):
ACER 4738
用了一年多刚出头
发现出现过热死机情况,然后就拆了。发现散热硅脂干了,换了新的硅脂。
但突然发现风扇竟然不转了。

然后昨天又拆开来修,发现又转了。再装上,又不转了。
风扇是5V的,有三根线。红黑黄。
红应该是电源,随着温度会改变,一般在2.5V。
黑是地
黄的话是PWM输入?
我量了下,当黄的在3V或者0V时风扇不转,当黄的在1V5的时候风扇就有转。然后后面发现风扇转二秒钟停二秒钟,我就把黄线拔了。还是一样。
我试了下风扇转得很流畅,转动的时候也很有力。

已经买了个风扇还没到,但我担心不是风扇的问题。

有人有遇到这情况吗?

网友:
笔记本的散热风扇本来就不是一直都运转的啊~

楼主:
问题是温度很高的时候还是这样转二秒停二秒,最后过热直接关机了

网友:
这机器散热做的不好呀,记得IBM的也是不怎么运行的时候就不转的

网友:
我的acer好像散热也不咋滴,一直有直接接电源让风扇一直转的冲动,要不看个电影都可以煮鸡蛋了,不过目前还没发生过热死机的现象···怕怕!

楼主:
散热一般吧,可能跟我最近经常扔到床上用有关系。
另外换了硅脂风扇转一下散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关键是风扇转转停停。。。温度高到80度时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扔到床上用肯定影响散热,记得第一次用本时,发现风扇不转了,吓坏了

网友A:
这是温度控制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温度控制的,正常!

我知道温度控制。
问题是温度上去了风扇电源电压上去了,但是风扇还是那样转转停停,直到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温度控制。
问题是温度上去了风扇电源电压上去了,但是风扇还是那样转转停停,直到关机…… ...

如果测量风扇转时电压正常,停时无电压,证明风扇没问题;如果风扇停停转转时风扇一直有电压,那就是风扇有问题;电脑因风扇停停转转关机后如果CPU发烫,那说明散热不是很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温度控制。
问题是温度上去了风扇电源电压上去了,但是风扇还是那样转转停停,直到关机…… ...

如果风扇一直没问题的话,那可能是检测温度和控制风扇转速的IC坏了。温度检测和风扇控制由同一个IC来完成。

楼主:
我看了下和风扇电源连接的有个8脚的IC,型号好象是N222,估计重打了LOGO
输入电源是5V,有一个脚是3V3,还有一个输出给风扇电源,另外一个引脚应该是根据温度来调节电源的。

风扇转转停停时电源是稳定的,但只有2V5的样子。温度越高这个电压越高,但对风扇影响不大。
另外我把黄线拔了也这样,对这个黄线的作用不是太清楚。

黄线电压大部分下是3V,这时候风扇不转。当为1V5的时候,风扇转得很欢。偶尔出现1V5的情况

主要是觉得风扇不可能一下就坏了

楼主:
网上买了个风扇,20+6块钱。
OK了。

网友:
LZ已经找到答案了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主板驱动 有的主板驱动可以控制风扇的转速一类的

网友B:
黄色的线应该是PWM信号调速用的,3V时一直为高,1.5V时应该就是PWM信号了,话说ACER的笔记本散热普遍不好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线应该是PWM信号调速用的,3V时一直为高,1.5V时应该就是PWM信号了,话说ACER的笔记本散热普遍不好的 ...

但我把黄色拔了也有转啊。
我看了下这个应该是用调节电源电压的方式来调转速的。
手头没示波器,不然可以测一下。